[外设] 求助汽车加装LED炫酷屏幕的做法

楼主(2020-12-11):
如图所示有谁知道这个怎么弄?

网络上有无线语音的但是很贵语音操作不精准。

想做键盘控制的。

网友:
有第三方开发的 手机预先编辑 按键切换

网友:
 前面也想用洞洞板做一个

网友:
要是用esp32 或者esp8266 就能直接蓝牙或者wifi控制了  这一套主要就是屏贵  需要一定的编程基础

网友:
这个对于玩单片机的人不难

网友A:
私家车这么改是等着警察蜀黍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家车这么改是等着警察蜀黍抓呢

警察不管这个。又不是改警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警察不管这个。又不是改警灯

不见得,心情不好的时候,车牌少螺丝都罚你

北汽有款电动车原厂自带,前后均有LED点阵

网友B:
非法改装是会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C:
某宝搜 p4 led全彩。 控制器可以用带无线wifi的瑞合信或者中航led的控制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 p4 led全彩。 控制器可以用带无线wifi的瑞合信或者中航led的控制卡

哦,还有专用的 车载led控制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 p4 led全彩。 控制器可以用带无线wifi的瑞合信或者中航led的控制卡

不支持高频率的led显示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法改装是会要付出代价的

自带电池,独立线路,屏幕不与玻璃接触,就不算改装,这和手机有何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支持高频率的led显示板吧

led单元板都是可以随意拼接的,户外放宣传广告的大屏也都是由小尺寸的led单元板拼接的。酒店婚庆用的彩屏一般也是p4,p3的led单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单元板都是可以随意拼接的,户外放宣传广告的大屏也都是由小尺寸的led单元板拼接的。酒店婚庆用的彩屏 ...

全彩的有些频率很高,有些一般的控制卡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