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力西 倒顺开关 拆

楼主(2020-12-11):
施工现场不允许使用倒顺开关,
从现场 拆了一个,电路如图

网友A:
为什么不允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允许

一定是为了所谓的安全。不知道那一条规矩卡上了。

楼主:
工地 让用按钮启停开关,可以避免断电来电后开关处于接通状态;可以避免波动开关时,误拨动到另一个状态的位置出现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为了所谓的安全。不知道那一条规矩卡上了。

JGJ46-2005 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