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有没有可靠的办法只烧毁特定的IO引脚

楼主(2020-12-11):
有没有可靠的办法只烧毁STM32特定的IO引脚,比如只烧毁 TCK TMS 两个引脚,然后又不影响芯片正常工作,芯片不会发热

寻求实现思路,求个实践过的,网上流传的什么15V 5V电压那个烧毁PMOS NMOS试了,不可行。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程序拉低引脚,再通5V电。

网友B:
给你一个STM32F1的IO结构,方法没实验过就不说了。

网友:
斜口钳伺候。

网友C:
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要是防止破解程序,根本没用。

网友D:
这种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还不如外加加密芯片算了,成本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还不如外加加密芯片算了,成本差不了多少。 ...

加密芯片加了,ATECC608B,全程序加密。这种措施是应对读出后。
而烧JTAGIO脚可以提高他读出程序的成本。

没有绝对安全的办法,只是尽量增加他的破解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程序拉低引脚,再通5V电。

试过。然后整片都烧了,特别不理解,你试过吗?最大电流多少才能烧掉那个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STM32F1的IO结构,方法没实验过就不说了。

这图看过了,之前实验的时候就是研究这张图。
本来就是想安全地摧毁推挽电路的那个pmos nmos
实践的时候经常把整片都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要是防止破解程序,根本没用。

可以增加读出成本,烧毁后需要绕过pmos和nmos重新邦定引脚到晶圆的其他位置。。

网友E:
这种加密法就算可行如何量产?而且芯片加密后,想通过烧录口读出几乎时不可能的,要不那些解密的都要失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加密法就算可行如何量产?而且芯片加密后,想通过烧录口读出几乎时不可能的,要不那些解密的都要失业了 ...

你太不了解芯片解密行业了,破解熔丝,从jtag读取芯片,成本已经非常低,主流芯片不到两千块就能读出来了。
但是如果引脚断了,重新邦定的话,那就不是几千块了。

如果熔断引脚是可行的,做个治具就可以了,跟量产时jtag烧录一样。

此法不可行也无妨,反正我有ATECC608B。

网友:
STC的,因为开串口,烧了发射口,对地短路。因为程序要用到此口,所以有时会拉低电源电压,引起复位。你用按键程序拉低引脚,烧坏后,应该可以用。

网友F:
高压20V,加上一个自制的毫秒级的可调电子开关,从低往上调通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20V,加上一个自制的毫秒级的可调电子开关,从低往上调通电时间

大神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