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楼上丢下来的海尔小神童洗衣机

楼主(2020-12-11):
下班回来,看到一个洗衣机,就想着捡回去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零件,宿舍的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只能一个方向转,不知道是哪里坏了,请教一下更换什么零件可以修好。

楼上丢下来的,摔的粉碎了,都是泥

型号是海尔小神童XQB65-M1258关爱

散架了,省了不少功夫

正面照

控制板灌胶了,拆不开了,只能拆到这样

盖板也拆开了

波轮下面4个螺丝拧不动,从下面拆

背面照

准备从底部下手

底部看还是挺新的

看离合器生产日期是12年的

电机,离合器,桶一起拆出来了

电机是尼得科的,大牌子啊,还标明了铝线,也是12年产的

最后还是请教一下,宿舍的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只能一个方向转,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更换什么零件可以修好?

网友A:
好在楼层不是很高,至少可以卖配件挣些零花钱。nidec在电机方面不少,不仅有不少直流无刷电机,电脑风扇等,而且还有异步电机和有刷电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在楼层不是很高,至少可以卖配件挣些零花钱。nidec在电机方面不少,不仅有不少直流无刷电机,电脑风扇等 ...

我是宿舍的波轮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只能一个方向转,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准备这个里面拆零件替换上去的,但是不知道换哪个零件?

网友B:
里面的零件都是好东西,那时的用料还是很实在的,毕竟一部洗衣机可以卖到一两千

网友C:
这个可以捡,有不少零件可拆的。

网友D:
楼主老师  拍宿舍洗衣机照片   机械定时器换下  一个方向是他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老师  拍宿舍洗衣机照片   机械定时器换下  一个方向是他坏了

宿舍洗衣机是这个型号的,波轮的好像没有定时器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零件都是好东西,那时的用料还是很实在的,毕竟一部洗衣机可以卖到一两千 ...

是的,电路板,电机,离合器留下来,其他的塑料壳子都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捡,有不少零件可拆的。

是的 零件拆下来留着备用

网友E:
楼上扔洗衣机下去也太野了 可以报警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扔洗衣机下去也太野了 可以报警的把?

高空抛物是刑事犯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扔洗衣机下去也太野了 可以报警的把?

想起 老港片 富贵逼人 ,开头就是全家从 公屋 出来,楼上就扔了个洗衣机下来。

网友:
扔洗衣机的人不怕砸到别人么

网友:
太君很不厚道

网友F:
厉害!这是举高头顶摔的机器吗,也不怕砸了脚趾,摔得这么惨!
只能转单方向的洗衣机若是如此摔碎的自动的套桶机,而且不反转时电机嗡嗡响那就是离合器不合闸故障,若反转不动又无声那是反转可控硅没有导通;如果不是自动洗衣机不反转就是定时器接点故障或连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这是举高头顶摔的机器吗,也不怕砸了脚趾,摔得这么惨!
只能转单方向的洗衣机若是如此摔碎的自动的 ...

说的这么详细,谢谢了,我的有嗡嗡响,应该是离合器坏了

网友:
够暴力,真的扔下楼

网友:
真.扔下来的?摔成这样了!!!还说拆电机铜线呢,结果是铝线的?

网友:
楼上扔下来?估计又是两口子吵架吧。啥时候把媳妇也扔下来。

网友(2021-02-16):
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坏的最多的是离合器扭簧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