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SATA硬盘发热情况

楼主(2020-12-11):
现有一台联想Y500 电脑,安装了一件金士顿SUV500的msata固态硬盘做电脑的系统盘,冬天的环境下发热能到45度,这正常吗?MSATA的固态硬盘做电脑的系统盘 会不会发热?  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正常,我用三棒子的msata当U盘用,也到烫手

网友:
要性能就不要太在意温度高低,丢一张浦科特NVME固态温度(室温20多℃)。。。。

网友:
吓得我看了看我的PM981。。。
可能是有个散热片的原因,没那么热。。。

网友:
你可能没见过早期的RD内存,上面安装了铜的散热片,还要加上一个“高温!请勿碰触谨防烫伤”的警示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