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复~安全问题:ssid和密码等信息,是如何存储于手机等智能设备

楼主(2020-12-11):
求科普。

手机本身我不担心的,有后门又咋滴?几千万上亿人在用,我是普通屁民,根本不是后门的目标。如果是一个村子被山贼环伺内鬼配合,那注定遭殃;但如果是上海市,那轮到你就是概率事件,抢也抢不过来。担心这个毫无意义的。

但我有点担心第三方app。比如我用某款wifi分析仪app,它居然要求定位权限。事后我想,会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收集你的手机mac、wifi的ssid和密码等信息,结合定位,提供给万能wifi之类的其他app,用于营利?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手机是以何种格式保存你的各种密码的?是明文还是加密的?能否被其他app获取?

还有:
1.比如小米手机,可以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给别人分享ssid和密码的。这说明什么,有何隐患?
2.各类智能家居设备接入wifi后,也存有ssid和密码,如果设备丢失,能否被别人获取(比如ttl读取)

谢谢各位指教先!

【总结】
0.定位权限的问题,应该属于正常。android 8.0及以上版本均需要位置权限,这是因为安卓系统把获取wifi名称的权限归入位置权限分组了,不给权限无法拿到wifi名称列表。(此处还有一个延伸问题,互联网下无隐私。其实包括网络运营商、谷歌、手机厂家在内,都在收集你wifi的地理位置,否则wifi定位就无法实现)

2.(感谢yhky)扫二维码分享wifi,大多数国产的某OS某UI都支持,不过是通过系统读取保存的ssid和psk,这个功能是比较安全的。

3.(感谢风铃夜思雨bearxu、yhky等)安卓手机的wifi配置文件通常存放在/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明文保存ssid和psk,需要获取root才能访问读取取这个文件,普通app无权读取,相当于加密了。

4.智能家居,我和各位的意见一样,认为它们是个黑箱。但现在很能完全不去使用。除了注意保管设备,密码外,我上边也给出观点,尽量买市占率大的产品。

网友A:
这是明摆着的,收集个人用户的WIFI热点,某天某用户正好走到你那想上网咋办?咚~弹出个免费WIFI广告,你一连上,咚~弹出个广告,欲连WIFI先看广告。这就叫互联网思维,你的是我的,你们的还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明摆着的,收集个人用户的WIFI热点,某天某用户正好走到你那想上网咋办?咚~弹出个免费WIFI广告,你一 ...

果然。那么手机存的密码不止这些啊。真的全是明文,这么容易获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那么手机存的密码不止这些啊。真的全是明文,这么容易获取?

在空中是加密的,到你手机里本来就就不需要加密了。

网友B:
明文储存,  安卓有ROOT权限可以直接打开看
路径一般位于   /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空中是加密的,到你手机里本来就就不需要加密了。

那手机里存的密码太多了,支付宝,网银之类的。。。那压根就不能安装任何第三方app啊,话说我安装的还是手机应用市场认证的。。。

网友C:
现在正规的手机厂家,都是加密保存的。但一些APP就不好说了,看作者有没有处理了。如果有去研究的话,加密的也是可以被解密的。智能设备如果熟悉数据保存在那里,肯定是可以得到的,就是看划不划算了。像我们普通老百姓,谁会费那么大劲来搞你,特殊单位的话,这类设备都有正规的销毁方式。像我们公司,之前报废电脑,就是把内存条,硬盘全部破坏粉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正规的手机厂家,都是加密保存的。但一些APP就不好说了,看作者有没有处理了。如果有去研究的话,加密 ...

内存条也粉碎?rom啊

网友D:
ssid 密码存储在手机一个文件里,不加密的,我看过
只不过读取这个文件需要root权限,普通app无权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文储存,  安卓有ROOT权限可以直接打开看
路径一般位于   /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 ...

哦哦。那相当于加密了。root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取的吧,尤其是第三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id 密码存储在手机一个文件里,不加密的,我看过
只不过读取这个文件需要root权限,普通app无权查看 ...

多谢指教!也就是说我所认为的、或者2楼说的情况,并不容易发生,是吧?

可是这个wifi分析app每次要我开定位,是什么意思?处于什么考虑

网友E:
扫二维码分享wifi,大多数国产的某OS某UI都支持,不过是通过系统读取保存的ssid和psk,这个功能是比较安全的。安卓手机的wifi配置文件通常存放在/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明文保存ssid和psk,需要获取root才能访问读取取这个文件,普通app无权读取,这个也比较安全。至于智能家居,接入wifi以后会干啥,它们的通信是否安全,是否容易被黑然后攻击局域网其它设备,这个就很难说了,我宁愿用传统的开关按钮或者红外遥控进行操作,不让家居设备接入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扫二维码分享wifi,大多数国产的某OS某UI都支持,不过是通过系统读取保存的ssid和psk,这个功能是比较安全 ...

多谢科普!确实如此,不过智能设备现在很难不去用。

网友F:
获取你wifi名称+MAC地址 通过三角定位 + WIFI信号分析仪     能很容易找到你家精确到0.1米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获取你wifi名称+MAC地址 通过三角定位 + WIFI信号分析仪     能很容易找到你家精确到0.1米的位置 ...

啥意思?三角定位不是GSM上用的吗?

网友G:
你应该听说过 《 wifi 万能钥匙 》这个软件吧?
这就是把的 wpa_supplicant.conf 给卷走了的活生生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应该听说过 《 wifi 万能钥匙 》这个软件吧?
这就是把的 wpa_supplicant.conf 给卷走了的活生生的例子! ...

毫无疑问。我连进我家暂时要个wifi的亲朋都问一句,你装没装万能wifi?装的一律不给,连访客wifi都不给,叫他们自己用流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毫无疑问。我连进我家暂时要个wifi的亲朋都问一句,你装没装万能wifi?装的一律不给,连访客wifi都不给, ...

那你有没有问过,
GPS 是不是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有没有问过,
GPS 是不是关了?

智者千虑啊。难道这玩意儿这么流氓?到哪儿都收集ssid和地理位置?不过我不给登陆,收集了也没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手机里存的密码太多了,支付宝,网银之类的。。。那压根就不能安装任何第三方app啊,话说我安装的还是 ...

如  ww895247568..  有意义的数字 简记“w8.”  放 企鹅收藏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