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拧、撬、组、合,松下车充获新生,长个小尾巴!

楼主(2020-12-11):
拧、撬、组、合,松下车充获新生,长个小尾巴!
多年前,坛友那里购买的松下车充。平板电池不行了,需要个长期供电的适配器,找到这个,应该可以。

铭牌标识 ,输出还算大。

带指示灯的。

第一,拧 。。。

里面是一根独立的保险丝 。

车充超声波焊接 。

第二 翘 。。。

咔咔咔 ,开了 。
内里还真有货 。

构造 。

看这枚电感 ,可以过大电流 。

35V耐压的电容 。看来输入12V

输出线 ,原来比较粗的 。

背面 。。。感觉这五块钱值了 。

大肖特基?

控制IC

防反接二极管

全家福 。

既然是正品一枚 ,那就让他重获新生 ,生个娃 。。。

楼主:
拧、撬、组、合,松下车充获新生,长个小尾巴!

要接USB口,所以需要生个尾巴 。。。

尾巴线够粗 。。。

输入改造个接口 。

第三 组 。。。

焊接好输入和输出接口 。

第四 合 。。。。。
胶水搞定 。

输入即可 ,AB胶水固定 。

输出接口 ,小尾巴 。

供电电源 。18W  。

通电指示灯正常工作 。

测试输出 ,正负极正常 。

测试电流 ,。。

达到最大输出能力 ,2A   。。。

这样输出10W 左右 。
松下车充终于重获新生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这都5块?三星有个单口输出的车充,支持QC3.0的,才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5块?三星有个单口输出的车充,支持QC3.0的,才5块。

要拆开看看构造,才可论值不值

网友:
诺基亚的带线usb不错,不知道有只卖这个的

网友:
这下可以安心让他吃灰了。。

网友:
用15块的东西去修5毛钱的东西,算上人工够买10个车充了,问题是你还不是用在车上

网友:
大尾巴松鼠

网友:
没有快充,能用?做工再好,也已经落后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还不错,应该站她生个三包胎。。。。。

网友:
皇上吉祥,谢谢分享,这尾巴整的合适

网友B:
旧物利用系列,不过现在车充很便宜,功能还更加强大

网友:
这值得修吗?刚买的纽曼全金属外壳 双QC3.0口 36W的车充才1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物利用系列,不过现在车充很便宜,功能还更加强大

功能强大了  用料是越来越缩水了

网友C:
这么好的做工才标识2A,真实在。

网友D:
能稳定放心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做工才标识2A,真实在。

买的时候车充还挺贵,好车充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稳定放心使用即可,

输出确实很稳定,用了多日效果挺好。

网友:
220V转12V再转5V:t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