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今天用了4年的朗科N500S 120G固态挂了,拆解了给大神们看看,有搞头么

楼主(2020-12-11):
今天用了4年的朗科N500S 120G固态挂了,拆解了给大神们看看,有搞头么

网友:
挂尸体卖出去。没搞头.马牌这个主控

楼主:
网上搜了下,貌似有人开卡成功,想试一试

网友:
朗科居然舍得用马牌主控,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好像有流出来的工具了

网友:
直接卖掉,或者找人做U盘,别折腾了,这个比较难折腾

网友:
这个主控我以前在论坛问过,似乎没有开卡工具,希望楼主能找到。

楼主:
我找找试试,折腾折腾,不行再考虑U盘

网友:
4年估计是主控或板板问题。

楼主:
是么,头一天系统卡,第二天就不认盘了

网友:
B0K的工具反正我是开不出来,别问我要,我删了,有那个spi短接都不认盘

楼主:
先找找看,找不到再U盘

网友:
直接拆了吧 上2258XT还好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么,头一天系统卡,第二天就不认盘了

查查所有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不一定是丢固件或坏块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所有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不一定是丢固件或坏块过多。

好的,知道了

楼主:
晚饭前插上转接卡硬盘竟然认了,但是初始化后能分区但不能格式化,用的PE里的DG分区软件,不晓得怎么回事

楼主:
利用30分钟大法,硬盘是认了,能分区就是不能格式化,格式化快完成的时候DG分区工具就自动退出了,看看哪位大神给支个招呗

网友:
两个颗粒不一样的,一个838,一个837

网友:
不如上3281开个slc模式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