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锈钢脸盆怎么改小

楼主(2020-12-11):
我家水槽长32,201不锈钢盆直径是32,有什么办法改成31或者30.5,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用角磨或者云石机加大水槽,

网友:
这回路有点大。
退货重买或水槽扩大二选一

网友:
这个扔了,重买一个

网友A:
侧面敲一敲,搞成个椭圆形就可以了,效果要看手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敲一敲,搞成个椭圆形就可以了,效果要看手艺了。

我想过这个办法

网友:
1厘米压一下不就可以放进去了嘛,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可以的,可以在上沿焊一个30口径的不锈钢圈就可以了。

楼主:
数码之家论坛是强大而神奇的

网友:
其实打磨那个水槽最容易,搞大半个厘米易如反掌,比改不锈钢盆更简单。

网友B:
为了完美改造,应该先将原不锈盆加热打压成不锈钢板,然后从假货宝或旧货摊买二块大铁块,加工成冲压模具,将不锈钢板冲压成你需要的尺寸。

网友A:
我X宝上搜索下,304的也不贵。楼主最好把水槽、脸盆贴图上来,大家可以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完美改造,应该先将原不锈盆加热打压成不锈钢板,然后从假货宝或旧货摊买二块大铁块,加工成冲压模具, ...

冲床也要从咸鱼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宝上搜索下,304的也不贵。楼主最好把水槽、脸盆贴图上来,大家可以出主意。
...

谢谢,好感动,你真是一个好人。

网友:
有钣金手艺的可以把不锈钢盆的边翻边收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