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耗电的改锂电液晶时钟

楼主(2020-12-11):
有一台液晶时钟,以前改过锂电供电,一直正常使用,前一段时间发现充电后只用了20天左右,电池是2200mAH的,按理不应该这么短,肯定出问题了,首先考虑电池问题,换了电池还是不行,拆开看看,测量整机电流9mA,怪不得耗电,再查主板,没有发现哪个元件有问题,最后怀疑加装的4056充电模块,换一个4056充电模块就正常了,测量整机电流22uA。
外观

拆开里面的电路

就是好这个4056模块漏电

谢谢观看!

网友:
非常漂亮的小时钟,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这种改法有点复杂啊,还不如不改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改法有点复杂啊,还不如不改更好了

不复杂啊,反正手头有多余的锂电

网友:
不可靠的4056

网友:
就用7号电池好的很,我用的6~7年了也没换过几次电池。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液晶时钟原本是用三节5号电池吗?请问这个怎么改锂电?

网友C:
我有一个,这东西很省电。就是必须俯视才能看清数字,平视凑合,仰视什么也看不清,特别是开背光后一片白。

网友D:
我把两个白光二极管改成黄光的了,夜间不刺眼。

网友E:
有可能是某个贴片电容的问题,我前几年买的地摊灯,充满后不久就没电了,怀疑是用了垃圾电池,过了两年换了个电池加上保护板,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打算把这个灯改成触摸的,想着怎么在原来的电路板上加元件的时候,此处省略一堆字,把贴片电容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液晶时钟原本是用三节5号电池吗?请问这个怎么改锂电?

是的原本3节电池,直接用锂电就行了,我是加了个带保护的4056充电板,改的话可以参照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1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这东西很省电。就是必须俯视才能看清数字,平视凑合,仰视什么也看不清,特别是开背光后一片白。 ...

这个不省电,整机电流也有22uA,用多用的锂电和4056改造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两个白光二极管改成黄光的了,夜间不刺眼。

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某个贴片电容的问题,我前几年买的地摊灯,充满后不久就没电了,怀疑是用了垃圾电池,过了两年换了 ...

我这个是4056充电板的问题,这个板很便宜,懒得搞

网友F:
4056不是充电的吗?怎么会有待机电流,而且还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56不是充电的吗?怎么会有待机电流,而且还这么大

这个4056充电板带电池保护的

网友G:
200ma充一次能管半年

网友:
我直接拆了个小充电宝放里面了.儿子整天玩,没事就充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本3节电池,直接用锂电就行了,我是加了个带保护的4056充电板,改的话可以参照我的帖子:https://ww ...

超级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ma充一次能管半年

请问有开自动背光吗?开自动背光用不了半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