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片片是原厂标吗

楼主(2020-12-11):
收了个台电128G ,出了名的黑片王,看看这个片子正不正,大佬们请鉴定

网友A:
台湾电子管厂会用原厂?黑片就已经是最良心的了

网友B:
假的,台电一直用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电子管厂会用原厂?黑片就已经是最良心的了

过激了吧,我要不说是台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台电一直用黑片。

这个连白片都不是?

网友C:
从封装看,确实符合HET这一代宽体封装特征,但这个怎么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封装看,确实符合HET这一代宽体封装特征,但这个怎么解释呢?

我也是看着这个右下角,才有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封装看,确实符合HET这一代宽体封装特征,但这个怎么解释呢?

会不会是正黑混用

网友D:
假的贴标。热风枪加热能吹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的贴标。热风枪加热能吹下来

风枪吹颗粒?

楼主:
顺便看下这个颗粒纯不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看下这个颗粒纯不纯

是NW474吗?MT29F512G08CUCABH3     MLC   64G的
虽然跟你这个一样也是BGA100的脚位,但是你这颗粒比较模糊怀疑黑片后打得标!

楼主:
晚上没拍清NW474.原标比较清晰

网友D:
对,怀疑字是贴纸贴上去的,芯片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NW474吗?MT29F512G08CUCABH3     MLC   64G的
虽然跟你这个一样也是BGA100的脚位,但是你这颗粒比较模 ...

晚上没拍清NW474.原标比较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怀疑字是贴纸贴上去的,芯片黑片

吹了,不像是贴的

网友:
后来打标的,耶稣来也不能是原厂,我说的

网友:
台电一般不可能用正片,而且字还有重叠的

网友:
这个很好辨别,用的最多的mlc之一,仔细对照字体就行,不过听说每个国家制造地会略微不一样,下次可以直接去淘宝搜索颗粒就行,淘宝一般没假片,下图这个是论坛里的,dz64那行是硬盘厂后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