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开的!吉屋轻智3开无线双控开关到手就拆,卷后23

楼主(2020-12-11):
搞乌龙了,3开关的无线双控,满减和8折不能同时,还是满减合适,卷后23.

一个3开主开关,一个3开随意贴,随意贴送双面贴和23A电池。注意,款式里9.9的是单独随意贴,不能独立用,必须和配套的主开关配对用

主开关盒子上的标签:

打开盒子,两个三开正面看一样,拉丝白外观,很破财的:

取出来:

拉丝表面:

这个是随意贴的侧面,比较薄:

这个是主开关的侧面,稍厚一点,不过会装在暗盒里,也就不显厚了:

主开关后面接口和标志:

送的两颗螺丝和一颗CBB电容,如果关灯LED灯珠还微亮,就把电容并在零火线上,消除微亮现象:

撬开,开关按钮面板背面,很贴心标上了左中右:

随意贴内部,随意贴内部比较简单,主要是编码和发射控制信号:

主开关电路板,元件就比较复杂了:

另一面:

直立的应该是接受控制信号的小板,连着天线:

3开关无线双控,神价必抢,
分享huigu最近的购买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316如果优惠过期,请点击huigu头像,查看huigu最新发表的主题。

网友:
今晚0点用卷满减加打折不到20

网友:
吉屋轻智3开无线双控开关到手就拆

网友:
小手一到,2m到手,,,电路板上天线布的还行

网友:
这东西有用吗??我的人都有一个

网友:
屋轻智3开无线双控开关到手就拆,今

网友:
双控开关到手就拆,今晚0点用卷满减

网友:
,款式里9.9的是单独随意贴,

网友:
3开关的无线双控,0点开始2小时内可以有如下优惠:15元卷、下单减20、下单8折,下来预计在十几不到20块钱,必抢!

网友:
[电源] 3开的!吉屋轻智3开无线双控开关到手就拆,今晚0点用卷满减加打折不到2

网友:
吉屋轻智3开无线双控开关到手就拆,

网友:
吉屋轻智3开无线双控开关

网友:
需要个装在灯头里的无线开关,有推荐吗

网友:
注意,款式里9.9的是单独随意贴

网友:
3开的!吉屋轻智3开无线双控开关到手就拆,今晚0点用卷满减加打折不到20

网友:
随意贴送双面贴和23A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