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捣鼓XL4016+LM358 DC/DC可调电源

楼主(2020-12-11):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没有一个可用的桌面电源怎么行?宿舍倒是有几个开关电源,但是每次接线换来换去显得比较麻烦。直接选了一个最大240W的24V开关电源,采用BUCK降压岂不美哉?这次选用的方案是XL4016作为BUCK 主控IC,用LM358作为电流环控制,做了一个稳压限流的可调电源。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原理图是更具XL4016的规格书,用立创EDA画的(最近比较喜欢用这个软件,不用画封装,但是有个坑,下面就知道了)

PCB如下,尺寸100*66,立创免费打样面积。

3D模型

由于选用了哑黑色的油墨,所以等了2天PCB才到。

迫不及待的掏出自己珍藏的20mΩ电流采样电阻焊接上

先把贴片元件先焊接好了,电容留出位置,一会儿别挡住了打螺丝的位置

接下来把散热器,二极管,XL4016,电表给给接上。

装上电位器的样子

再来两张最终的图

破不及待的接上24V电源,直接就开机了,也没有检查一下。果然悲剧了,右上角的电容焊接反了,直接电容就“怀孕”了。换了一个电容后再次开机发现没有显示,顿时心里拔凉拔凉的的,
想着不会就这么烂尾了吧,直觉告诉我,先检查反馈的FB引脚,果然是FB引脚超过了3.3V了,直接保护了
那就一级一级来检查,先把电流环路给断开,断开原理图的D5引脚。果然能够正常调压了

再次来检查电压环路,测试各个点的电压,发现立创EDA这个软件还是不能完全相信,居然图中的两个三极管B级和E级给画反了,导致软件的DRC检查都没有报错,直接把IC反过面来焊接,接上D5二极管,加上电流环路也可以正常显示和限流了。

勉勉强强能用了,可以“愉快”的调压了。

总结:
         1. 焊接好了以后一定要检查仔细,避免出现烟花现象。
         2. 电路图中的电位器我选择的是能扭一圈的电位器,导致调压限流的时候手的动作不能太大,应该选用多圈电位器
         3. 这个电流环路还是有待改善,现在的做法是过流就反馈到XL4016禁止输出,但是当电压降下来后又能自动恢复,马上又到达了限流点,如此反馈,有点恒流源的意思。应该要做成
限流保护后锁定,必须重新上电后再次开启输出电压。这个有待后续版本改善。
         4. 输入端应该加入防止反接的二极管,或者用MOS来防止反接,还应当加入保险等。

网友:
为啥不用精密多圈的电位器?

网友A:
这个片子淘宝有款几十块的数控模块就是使用这个芯片制作的
最高40V输入,最大6A,真能持续6A

网友B:
负极电流采样,无法共地,我做过正极检流的,而且做了正极检流小模块,可以给任意降压dc-dc增加恒流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淘宝有款几十块的数控模块就是使用这个芯片制作的
最高40V输入,最大6A,真能持续6A
...

Pm下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极电流采样,无法共地,我做过正极检流的,而且做了正极检流小模块,可以给任意降压dc-dc增加恒流功能。 ...

负极采样无法共地?请指教!正极采样才不好做,除非用隔离,如果不用隔离,用差分采样也行,那这样你的采样电路的输入阻抗又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极电流采样,无法共地,我做过正极检流的,而且做了正极检流小模块,可以给任意降压dc-dc增加恒流功能。 ...

是正极采样才无法共地

网友C:
XL4016+LM358 DC/D,,,好像宝上成品板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4016+LM358 DC/D,,,好像宝上成品板子很多。

嗯,带数显的20多吧,我这才几块钱,都是拆机件,这就是穷折腾的乐趣,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XL4016+LM358 DC/D,,,好像宝上成品板子很多。

是的,首件优惠才3-4元,我买过俩,回来画了个原理图研究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淘宝有款几十块的数控模块就是使用这个芯片制作的
最高40V输入,最大6A,真能持续6A
...

必须里,这个里面开关用的是MOS,频率更高损耗更小,发热也就更低,LM2596里面是三极管。

网友:
前几天在某多多上用红包抵扣后6元左右入手了一块M403+XL4016双显板子

网友:
其实不能怪立创,国内的这些管子太乱了。
有些引脚就是不一样了,上次就掉坑里了。

网友D:
封装可以修改吗?是不是不同厂家封装引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封装可以修改吗?是不是不同厂家封装引脚不同?

可以修改,中心关联原理图和PCB封装就行了

网友:
其实不能怪立创,国内的这些管子太乱了。

网友:
建议采用密封电位器,不要用这种电位器,很容易接触不好的。

网友(2021-12-26):
也想折腾一下。电路板版有卖的吗?谢谢!

网友(2023-03-21):
也想着做,把电流电压表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