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到了冬天冷的时候打开会闪一阵

楼主(2020-12-11):
开的间隔长的话才会出现,闪一阵又恢复正常亮度,拆开电源也没见漏液,到天暖和又恢复正常,是不是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
不排除这个可能...

网友:
天气冷LED需要电压变大了。 大概率是前面电容的问题, 400V后的电容和 LED前面的电容都换一下就好了。

还有方法就是 LED负载 把同电压的相应减去一串. 比如你就是 10串的LED, 你就短路掉变成9串LED。 如果是几并几串的, 那你不能只短路某并中的一串, 需要同比例地去短路掉一串

网友:
估计是焊点上有虚焊(热胀冷缩)。

网友A:
这样跟你说吧LED灯珠过不了多久就会坏了,我家的也一样的故障到时候坏了全部换带齐纳管的三星芯片非常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跟你说吧LED灯珠过不了多久就会坏了,我家的也一样的故障到时候坏了全部换带齐纳管的三星芯片非常耐用 ...

好像飞利浦倒装芯片也很耐用,三星灯珠我网购过倒装芯片版本也不错,还有一种带齐纳管三星灯珠,好像类似CREE欧司朗垂直电流碳化硅芯片,比国产双金线四金线水平电流芯片耐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