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没有卡尺的情况下,怎么知道买哪种微动开关?

楼主(2020-12-11):
或者可以打磨平一点使用吗?

网友A:
微动开关,如果按把长些,可以打磨掉一部分。我经常用烙铁把长出来的烫掉。如果短了,可以粘块厚度差不多的塑料片上去。

网友:
这还用卡尺?普通尺子就能量

网友:
长的就削掉一点,短的就粘点塑料上去

网友B:
微动太多了,你说的是鼠标的微动还是?鼠标三脚微动、2脚微动基本通用

网友:
好歹贴张图片说明下是什么微动开关,这东西种类太多了

网友C:
一般我是更换旧底座后把旧塑料按键倒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开关,如果按把长些,可以打磨掉一部分。我经常用烙铁把长出来的烫掉。如果短了,可以粘块厚度差不多的 ...

能磨掉就好了,我的吸顶灯遥控器按键不好使了。旧的机顶盒上面有六颗但都偏高了一点。我试试磨掉看看。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动太多了,你说的是鼠标的微动还是?鼠标三脚微动、2脚微动基本通用

没说清楚,是6*6高度不知道的轻触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清楚,是6*6高度不知道的轻触开关

6x6的微动,经常用于鼠标中键、电器按钮上,有十几种型号,这没有办法,只能拆开量高度,电器最常用的是6x6x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是更换旧底座后把旧塑料按键倒上去

同款, 开关柄的长度实在是千差万别, 经常遇到坏的和备用的高度不同

网友:
微动开关的柄,长了用✂️咔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