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上个去年diy的CD转盘(光驱+控制器)

楼主(2020-12-11):
家里的cd机被熊孩子搞坏了,虽然音源已经全部数字化的,但以前买的cd片总不能扔了吧,那就自己做一台吧,光驱+控制器的方案。(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楼主:
同轴输出接ak4497解码,声音还过得去,和专业cd肯定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楼主:
使用概率很低,估计一年开不了一次,主力还是数播,毕竟不用频繁换片。

网友:
好惨的牛,活活被淹死在树脂里

网友:
我的第一部CD播放器被我硬硬短路搞坏不然都不会坏掉的

楼主:
我的是托盘被小孩搞坏了,已经没法修了

网友:
搞个旧的索尼大发的便携CD机,效果会不会好些?

网友:
这改装堪称打小样了!赞一个!

网友:
看来楼主有CNC:lol:。

楼主:
确实装过一台数控雕刻机,不过那玩意就是个玩具,只能雕刻木头之类的材料。我的机箱都是淘宝的成品,前面板是定制的,后面板自己简易工具开孔。

网友:
楼主的DIY比起市面上卖的也丝毫不差,特别是面板还自己去定制,看起来很协调

网友(2021-10-11):
太牛了,致敬!!

网友:
请问楼主的控制板还有链接吗?马家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A:
用光驱做cd转盘建议闲鱼或本地淘那种第一代DVD机,它里面就装有一台电脑上用的IDE接口DVD光驱,这种机器带光纤和同轴输出,而且荧光显示很漂亮啊,外壳不用自己加工,如光头不行了,10元买个二手光驱又可以复活了,我本地淘了2台,一台光纤同轴都有,另一台只有同轴,价格就只要50元一台。买的时候注意看卖家的拆机图,里面有用电脑IDE 线连接光驱到解码板的就是一代DVD.

网友:
IDE的光驱不好找了

网友:
这种控制板有没有适配SATA光驱的?

网友(2022-09-24):
遥控器送给我吗?

网友:
这高级感,“嘎”的一下就上来了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A:
用光驱做cd转盘建议闲鱼或本地淘那种第一代DVD机,它里面就装有一台电脑上用的IDE接口DVD光驱,这种机器带 ...

ide的dvdrom机,音质理论上不如低速(16x以下)的cdrom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