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通过检测手机来判断人流量的方法探讨

楼主(2020-12-12):
      用途是附近人流量检测,本话题不谈人脸识别、热释、红外、光电、多普勒这类无法判断附近或动态人的方式,也不讨论没有开WIFI蓝牙、飞行状态或关机情况。不需要嗅探到具体的通讯内容,仅仅作为流量判断。

      经搜索发现最火的是使用WIFI探针来统计人流量,这是最便宜的方案,目前使用8266类的开发板仅需十元左右即可实现。手机WIFI并不是一直在检测,网上查到某典型安卓手机大致如下:
      1、 亮屏情况下,在Wifi settings界面,固定扫描,间隔为10s,(网络资料大多是5-15秒)
      2、 亮屏情况下,非Wifi settings界面,二进制指数退避扫描,退避:interval*(2^n), 最小间隔min=20s, 最大间隔max=160s.
      3、 灭屏情况下,有保存网络时,若已连接,不扫描,否则,PNO扫描,即只扫描已保存的网络。最小间隔min=20s,最大间隔max=20s*3=60s
      4、 无保存网络情况下,固定扫描,间隔为5分钟,用于通知用户周围存在可用开放网络。
因最长时间为5分钟,但很担心会不会用户走过了都没检测到。

      蓝牙探针貌似绝大多数都只能探到未连接设备的信号,据说连接后就无法扫描到了,既然手机可以同时连接一个以上的蓝牙设备,那么即使在连接状态理论上应该也是可以被扫描到的,网上有很多ble sniffer、bluetooth Scan一类文章,从淘宝购买20元钱的ESP32做了测试,在Arduino自带的 BLE Scan例程里却只能检测到其他蓝牙设备没检测到手机信号,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淘宝蓝牙嗅探器六七十元可以买到,但看接口是USB的,莫非还要接电脑或数莓派才能用?甚至知乎上有段话说能检测到连接后设备的都上千。

      对于运营商的GSM、CDMA2000,WCDMA,TD-SCDMA,WiMAX来说,标准都那么多,应该会很注意安全,嗅探可能会很复杂吧?还没有查到对应scnner或者sniffer。是否可以通过检测对应频段信号强度,通过类似频率计一样检测手机辐射来完成?我记得在九几年曾经流行过几元一个的钥匙扣挂件能检测到手机振铃,当时还很想用这个功能来改成卡拉OK中的功放信号抑制器,但现在的标准那么多,手机的发射功率也不大,是否能检测到呢?

综上疑问:
1、用WIFI探针时,手机真会延迟到五分钟才检测网络吗?
2、是否可以通过检测对应频段信号强度来实现?
3、用蓝牙Scan而不是sniffer能否扫到手机?
4、只检测有无手机,有没有其他更简单更方便的方法呢?

网友A:
方法可靠也可行。只是实现技术上有多种方案,不同的方案决定能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可靠也可行。只是实现技术上有多种方案,不同的方案决定能否成功。

你说的哪种可靠、哪种成本低、哪种实施性价比高呢?

网友B:
wifi探针已经不行了,新版安卓下无效了。在设备上可以开启随机MAC的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探针已经不行了,新版安卓下无效了。在设备上可以开启随机MAC的机制。

貌似苹果也是,只算人数的话没啥关系,精准识别人就不行了。

网友C:
我手机出门都是关闭无线和蓝牙的,你怎么检测?要我说,就得回归本意,不要玩花头,检测腿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机出门都是关闭无线和蓝牙的,你怎么检测?要我说,就得回归本意,不要玩花头,检测腿的数量 ...

感觉用视频检测腿的根数也很难,起码比脸更难。遇到穿裙子的、各种裤子上的图案、小朋友和大人重叠的等等,貌似很多问题

网友D:
关键是我出门带2个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我出门带2个手机

我有带4个手机的朋友....  双机的人数还是不多,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E:
搞个基站,统计连接次数,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基站,统计连接次数,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你这方法是最强大的,据说有人使用干扰器强行让4G信号收不到接到他们的设备上,不过这价格,咳咳.... 我们还是另想办法吧

网友:
只要苹果手机登录了苹果账号,蓝牙开着,就会不断的发送蓝牙BLE广播包来检测周围同账号的其他苹果设备,来实现某些功能。发送速度超过1秒1次。
其中MAC地址每15分钟变一次,如果你有这台设备的IRK,就能解码这个变化的MAC地址。不过你是统计人数,所以也无需解码,直接统计就行了。
关于这个,你可以看我的一个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fryefryefrye/Decoding-Random-Bluetooth-Address

至于安卓手机,我反而没什么好方法来做统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用视频检测腿的根数也很难,起码比脸更难。遇到穿裙子的、各种裤子上的图案、小朋友和大人重叠的等等 ...

数腿当然是用对射传感器啊,简单可靠。

网友G:
对用老人机的,或没手机的,或是小孩又该咋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腿当然是用对射传感器啊,简单可靠。

你安装在多高的位置?旁边带有小朋友重叠的怎么算?穿到脚的裙子的算几根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用老人机的,或没手机的,或是小孩又该咋办呢?

这种情况可以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