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翠乐 8200 双卡收录机拆解

楼主(2020-12-12):
翠乐 8200(1)
翠乐 8200(2)
翠乐 8200拆机(3)
翠乐 8200收音板 (4)
翠乐 8200录放板(5)
翠乐 8200机芯(6)
翠乐 8200中低音啦叭(据说是丰达喇叭)(7)
翠乐 8200   4700UF人民牌电源虑波电容 (8)
翠乐 8200   电平指示器(9)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种双卡结构的收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种双卡结构的收录机

这种成本比较低

网友:
老机,做工就是这样啦,很那个时代的特点

网友B:
广东中山的产品,双卡4波段立体声收录机,在当时算是高档产品了,楼主把机器保养得不错。

网友:
当时算是高档产品了

网友:
橡胶居然没氧化

网友:
竟然还有高音?在国产机里面做工算不错了,但跟日系机还是没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东中山的产品,双卡4波段立体声收录机,在当时算是高档产品了,楼主把机器保养得不错。 ...

怪不得,人民电容,是我们老家的产品,厂子竟然设在最繁华的祖庙路上的一栋大厦楼上,20多年前进去参观过。

网友C:
这种双卡下面的卡座怎么用呢?请把上面的按键拍一下

楼主:
1、 无磁带状态按键在机内
2、放入磁带但还未将磁带完全推入磁带仓,此时磁带还未运行
3、将磁带完全推入磁带仓,按键从机内弹出来,磁带运行,再将按键按进去,磁带退出来,如2图,磁带停止运行,这是汽车卡,只有一个按键,不能进带,不能倒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双卡下面的卡座怎么用呢?请把上面的按键拍一下

请看我用跟帖的形式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双卡下面的卡座怎么用呢?请把上面的按键拍一下

是不是和汽车的磁带机用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和汽车的磁带机用法一样?

和汽车的磁带机的用法一样。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的双卡收录机,谢谢分享

网友:
早期收录机还是比较厚道的,起码高音喇叭是真实的,不像后来的收录机,弄一个假高音。

网友:
居然还是真的4喇叭。好好收藏着

网友:
这放音机芯搭配的有特色,汽车机放音机芯,国产机都这特色,打开后一堆乱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