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多大的?软件没查出来

楼主(2020-12-12):
软件没查出来,用万用表量刚开始0.8欧后来0.7欧,看环是蓝.灰.银.金.黑

网友:
应该是0.68欧姆。

网友:
应该是0.68欧,蓝,灰,银,金

网友:
蓝 灰 银 金=68×10^-2=0.68Ω,±5%

网友:
为啥软件计算是68欧姆

网友A:
蓝灰银金黑,应该是0.68欧姆,银环是位数,金环是误差,黑环定位。

网友:
蓝灰 银 金 ,68*0.01。
最后那道黑可能表示材质温漂等信息,不计算阻值。

网友:
1W、5%精度0.68Ω得线绕电阻,给俺来10M:lol::lol:

网友:
0.68Ω

保险丝电阻

网友:
68*0.01=0.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灰银金黑,应该是0.68欧姆,银环是位数,金环是误差,黑环定位。

黑环不是定位,黑环表示该电阻为绕绕电阻,熔断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