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海康网络录像机DS-7104N-SN(求助)

楼主(2020-12-12):
海康网络录像机DS-7104N-SN
被上家商户绑定了手机,

登录密码也不知道。。。

有莫有办法解绑,找回管理密码(恢复出厂设置)也行....

网友:
我以前都是手持设备拍照,然后解绑··············但是你可以试试刷存储器

网友:
微信公众号 海康威视客服务 里面有密码重置 可以解锁开机密码 要使用手机远程观看就得联系客服上传身份证录像机等资料

网友:
微信关注海康威视客户服务-贴心服务-密码重置

网友A:
如果是本机密码,可以按照楼上的方法重置。如果是绑定了萤石云,必须让萤石售后解决,以前在APP里能够申请解绑,现在不行了。保内免费,保外好像2-30元。

网友:
我直接拿到售后的解决的,过保也没要钱。

网友:
现在厂家不提供解绑app了,必须要原绑定账户自己登陆APP解绑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本机密码,可以按照楼上的方法重置。如果是绑定了萤石云,必须让萤石售后解决,以前在APP里能够申请 ...

绑定萤石云,自己也能搞定,只不过要在官网上找固件重新刷一下就可以了。不过以楼主的了解程度来看,估计自己搞不定,只能支售后解决。重庆这边不花一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绑定萤石云,自己也能搞定,只不过要在官网上找固件重新刷一下就可以了。不过以楼主的了解程度来看,估计 ...

有动手能力的,

“”作案“”工具也齐全的很,

高手指点下吖..

官网就莫有看到固件提供下载吖..
现在只编程器备份了固件..

官网的恢复工具,下载速度实在是太感人。。。

网友:
按楼上说的刷机吧

楼主:
问题是 ,原厂固件都找不到哦 ...

网友:
         这个简单啊,用海康威视的IP搜索软件搜索出来录像机地址,点击忘记密码,用海康云商软件,录像机恢复密码,扫一下二维码,提示输入安全码。再输入新的登录密码,就可以成功修改录像机的管理密码。也可以萤石云解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原厂固件都找不到哦 ...

固件可以在海康威视官网下载的,

网友:
萤石升级固件就可以解绑了

网友:
固件要在萤石网站下,不是海康网站

网友:
网下海康云商,更改密码,一分钟就可以搞定

网友C:
254编码的机子好像我还有几台,需要可以pm地址付邮费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54编码的机子好像我还有几台,需要可以pm地址付邮费给你

264  或者265  254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4  或者265  254是啥....

264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4编码的机子好像我还有几台,需要可以pm地址付邮费给你

要同型号的机子吧,我的是DS-7104N-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