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点火困难

楼主(2020-12-12):
求助求助,燃气热水器点火困难怎么搞? 热水器第一次点火时只有打火放电声音,没有电磁咔哒一声阀吸合声,不通气。要打几分钟才可以。但是第一次打火成功后后面就正常打火了。过几个小时又不行了。还要打几分钟才行。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换过电磁阀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快没电了

网友A:
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换一对新的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可能气瓶 减压阀 压力过大。。  导至磁阀无法动作  。。 测试: 关气瓶 放掉气管里的气。。。    开水龙头 点火,  再开气。。。 能点着 就是这个问题了
也可能电池 电力不足了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先换新电池试试再说。因为成本低解决几率大。

网友:
用电池不划算,改个3v电源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气瓶 减压阀 压力过大。。  导至磁阀无法动作  。。 测试: 关气瓶 放掉气管里的气。。。    开水龙头  ...

用的管道天然气,没有气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换一对新的电池就可以了

新换的电池才一个月,丰蓝1号

网友C:
水压不够也是无法点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压不够也是无法点火的!!

之前一直正常的,就是最近这样的。而且如果水压不够的话应该一直打不着,但是成功一次后,后面就很容易了

网友:
点火检测的那个探针,氧化了,,拆下来擦擦干净装回去。

网友D:
电池、水压、燃气都正常的话可能原因:水气联动阀膜皮破损漏水》点火器

网友:
燃气热水器里面有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管道天然气,没有气瓶

没气瓶, 那气阀开关也有吧。    电磁阀里的胶塞拿掉,    先开水点火,  再开气阀开关, 看能否点着

注意:  如果还是点不着, 要关气阀, 不能长时间没电磁阀的控制下     气路不停的通气在空气中。 否则会产生爆燃。。。

如果还是 点不着,  那检查  水压膜片 是否破裂, 有破裂会 导至 二级水气联动阀门有时不能打开。。 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 这个故障 不会有打火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水压、燃气都正常的话可能原因:水气联动阀膜皮破损漏水》点火器

拆开看了一次貌似有个接线的地方确实有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一次貌似有个接线的地方确实有水

打开外壳,打开水龙头,用手帮忙把联动阀下面的微动开关动作到位,能正常点火,就拆联动阀换膜片吧,不能正常点火就不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开水时看下微动开关动作了没有,气压高与电池电压下降都会有你说的这情况发生,我直接用18650串个4007替代电池,用起来很给力,火花声很响很密集

网友E:
插电的还是用电池的?如果插电的,风机运行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电的还是用电池的?如果插电的,风机运行正常不?

电池的,2节1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