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彻底拆解网络摄像头,一探夜视原理。

楼主(2020-12-12):
直接开拆,200万成像。直接开拆,夜视有两个玻璃片,一个普通,一个红外。有一个类似钟表里面的电机左右摇拍。带动玻璃上下移动,配合红外灯来实现夜视,

网友:
红外那个镜片的作用就是用来夜视的吗?

网友:
200poe还算凑合的,咋给拆了。。。。

网友A:
还是海康威视的,拆了可惜,我正缺一个呢!

网友:
这微视不便宜,拆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海康威视的,拆了可惜,我正缺一个呢!

这个是领域的,夜视牌子东西。做工精细

网友B:
海康的平价货!所谓夜视就是补光,无所谓红外光和白光。没光还是白瞎,啥都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康的平价货!所谓夜视就是补光,无所谓红外光和白光。没光还是白瞎,啥都看不见! ...

这种枪机摄像头,貌似夜视全部都是采用这种红外灯补光,然后镜头前加红外滤片的方案。

网友:
从镜头看有点像星光机

楼主:
外观样式是这样的,领域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海康威视的,拆了可惜,我正缺一个呢!

私信我,差不多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