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菲克B1改魔声solo耳机单元。。。翻车翻车

楼主(2020-12-12):
接前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622 低音比之前能强一点,最大特点就是闷,这单元齿音挺重听多半女声根本没法听呲呲的,听重低音音乐还不错,整体感觉弊大于利单元价格比耳机贵,还不如之前好听回不去了

网友A:
我也是,隔壁那19包邮蓝牙耳机,按键塑料老化,皮老化,最后听不合适自己的听感,低音实在太重。然后拆机打算看看能不能加EQ,因为有独立功放IC。结果找不到资料,跑线翻来翻去把耳机接线板扯了下来,引线全断。

找线头找了好久。

还好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隔壁那19包邮蓝牙耳机,按键塑料老化,皮老化,最后听不合适自己的听感,低音实在太重。然 ...

你还有选择单元的机会,不喜欢重低音不怎么听DJ千万别买魔声solo单元

网友B:
这个跟HaoDIY家的耳机单元一模样的,当时1元一个弄了8个回来,结果音质不如人意,铜环大音圈外表看起来挺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有选择单元的机会,不喜欢重低音不怎么听DJ千万别买魔声solo单元

我觉得加EQ调到自己喜欢的声音是最明智的。换单元太费钱了。也难买到合适自己的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HaoDIY家的耳机单元一模样的,当时1元一个弄了8个回来,结果音质不如人意,铜环大音圈外表看起来挺牛 ...

你那个挺便宜的,我这两个单元用劵还34块多,这单元外观是挺唬人,我现在也在煲希望音质能有改善

网友C:
这单元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单元音质怎么样

低频突出中频一般高频刺耳,大概就这样

网友:
魔声的牌子是MONSTER,以前的中文名叫怪兽,专门做中高端音响线材的。楼主换的这对单元牌子是beats的,俗称逼侧或者BS,
还不是魔声,真正的魔声耳机也只是音染比较多,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最起码解析力和音场还行,听着不闷。
魔声的单元还不一定买的到这种散件,除非去买坏耳机拆。beats的单元某宝的散件就很多了,9-35块钱都有

英菲克B1原本是蓝牙耳机,而且还是封闭式,要换单元我觉得还是换那种40mm 32欧 羊毛纸振膜单元合适点,本身就是给封闭耳机设计的,后面的开孔也很多,可以像AKG K系列那样,用胶水堵一些孔去调音 ,价格也比beats solo2的便宜十几块

补充内容 (2021-3-3 09:49):
↓ 懂艾的年纪是骗子,你个修手机的就修手机的,装什么小米售后的?正规的小米售后,哪个小的跟你鸡窝一样,你这点破烂文凭、经验能进小米?

补充内容 (2021-3-3 09:4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2392&extra=

网友(2024-05-10):
长见识了,,这耳机单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