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卷帘门遥控器

楼主(2020-12-12):
拆个卷帘门遥控器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我有十多个。。。。。如何折腾?????

网友:
这遥控器有没有原理图,很好奇为啥既能发射也能学习

网友A:
为何拆开?坏了吗?朋友有三四个,没电给换电池,微动不灵换微动,别处没见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拆开?坏了吗?朋友有三四个,没电给换电池,微动不灵换微动,别处没见坏过。 ...

谢谢坛友指教,还以为换电池需要重新对码呢!

网友:
里面这么简单啊

网友:
竟然断电后还要重新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换新12V27A电池要重新对码

重新对码?难道是学习型的?还没碰到过,修过的都不需要重新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码?难道是学习型的?还没碰到过,修过的都不需要重新对码。

谢谢坛友指教!我以为拿下12V电池会丢失记忆,等新电池到了再立马换上,原准备两端夹12V电池,看来是多虑了,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指教!我以为拿下12V电池会丢失记忆,等新电池到了再立马换上,原准备两端夹12V电池,看来是多虑 ...

别人拿过来修的多,一般是,电池没电,指示灯不亮,换上电池即可,也有按键失灵的,也是换新,倒没碰上需要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拿过来修的多,一般是,电池没电,指示灯不亮,换上电池即可,也有按键失灵的,也是换新,倒没碰上需 ...

这个遥控器用的1527芯片,码率433,12V电池是软肋。

网友B:
这种东西呢,防君子不防小人,外行看着以为是啥高科技,又是固定码又是学习码,实际上还没有普通钥匙安全。想安全还是要用滚动码!

网友:
特讨厌这种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指教!我以为拿下12V电池会丢失记忆,等新电池到了再立马换上,原准备两端夹12V电池,看来是多虑 ...

谢谢科普,我的一个丢了,正准备再配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呢,防君子不防小人,外行看着以为是啥高科技,又是固定码又是学习码,实际上还没有普通钥匙安全。 ...

据说1527芯片是滚动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遥控器用的1527芯片,码率433,12V电池是软肋。

也是,如今的电池不耐用,用不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