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吸顶灯

楼主(2020-12-12):
这个吸顶灯是几年前在本论坛那种推广链接里买的,不知道几块钱,昨天突然不亮了,今天拆开看看,没想到就是灯珠损坏,换了就好。没啥技术含量,直接看图吧!

网友A:
本来双十二直接买新的,又给你省下买灯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双十二直接买新的,又给你省下买灯钱了

双十二买了个红米9A,很长一段时间没钱买其他东西咯!

网友B:
楼主的工具体积挺大,零几年我觉得万里电吹风机也不错,进气口调最小,能化焊锡拆焊贴片。2015年后换成更轻便一些便携热风焊台,中间有个笔记本电源大小数码管调温控制器。2019年又买了一个热风焊台手柄调温一体,缺点是有刷电机叶轮,当备用应急。LED断点测试我试过永磁爪极电机微风夹扇也可以,拧一下风扇转子头能测试LED一串灯珠,只能一只手那导线不方便,于是再找一个微风夹扇,把两个转子头连在一起,一个是同步电动机,另一个是永磁发电机,可以腾出双手方便检查LED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工具体积挺大,零几年我觉得万里电吹风机也不错,进气口调最小,能化焊锡拆焊贴片。2015年后换成更轻 ...

好几年前论坛里买的二手风枪,当时主要是为了拆FLASH做U盘,现在偶尔拆内存改路由或者拆某些芯片。修LED纯粹是十年一遇,加上资金紧张,所以对业余爱好就没必要投入过多过好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扣掉坏的 然后短路或者焊上去新的 因为没有风枪 电烙铁焊下来led几乎都坏了

网友:
旁边的几颗也发黑了,寿命不长了,没几天又拆下来修麻烦。不如换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几年前论坛里买的二手风枪,当时主要是为了拆FLASH做U盘,现在偶尔拆内存改路由或者拆某些芯片。修LED ...

请问楼主是怎么测出来两个灯珠坏了啊,抱歉我是新手,我也有一个灯不亮了,不为省钱,就是想自己换换,换好了挺有成就感的,谢谢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测出来两个灯珠坏了啊,抱歉我是新手,我也有一个灯不亮了,不为省钱,就是想自己换换,换 ...

找个3v的电源,引两根电线,按正负极接LED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3v的电源,引两根电线,按正负极接LED灯就可以。

3V有点低吧!电压高一点加个电阻

网友:
用9v供电万用表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测出来两个灯珠坏了啊,抱歉我是新手,我也有一个灯不亮了,不为省钱,就是想自己换换,换 ...

仔细看我帖子里的图片,有个自制的测试电源,就是两节干电池,如果是新电池,单节有1.6V多点,两节串起来点亮LED还是比较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我帖子里的图片,有个自制的测试电源,就是两节干电池,如果是新电池,单节有1.6V多点,两节串起来 ...

谢谢楼主,我仔细看了,明白了,祝您新年快乐

网友(2021-02-01):
我换灯珠led直接用煤气灶小火烧反面,用镊子直接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