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华同方鼠标左键接触不良

楼主(2020-12-12):
    这个清华同方鼠标使用大概十年左右吧,现在左键接触不良,尝试修整一下:

撬开微动外壳

取下弹片

微动底座

就是这个动片触点氧化,清理一下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罗技代工的鼠标,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木得打赏就封顶了????

网友:
用了10年才坏啊,果然是质量过硬了

网友:
罗技经典款,ZIP微动真长寿,10年才坏。

网友:
这是当年罗技  光电鼠标经典   现在罗技用得都是很一般的微动  过保  一般都双击  。。。换个日本or德国的进口微动  又可以战N年。

网友:
罗技代工的,ZIP微动,还可以再战

网友:
我都是掐住微动鼻子往里灌猪大油。。。。不用撬开

网友:
谢谢分享。。。。光栅轮,还不错。。。。。。

网友:
单位有几台老同方的原装机,所以还有几个鼠标,那时的线还是比较粗的,现在联想的,堪比耳机线。

网友:
那个年代品牌机用的几乎都这个型号的鼠标 正经好鼠标

网友:
简单搞也可以用神油

网友:
我一个02年的带球的还在家放着呢.双飞燕

网友:
上WD40,一喷就灵

网友:
早期清华同方电脑标配鼠标,罗技代工,比较耐用。

网友:
以前品牌机标配鼠标几乎都是OEM罗技的

网友:
以前罗技几乎垄断那些品牌机的代工了吧。

网友:
这个方案的有线鼠标,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