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化版家庭卤水配方

楼主(2020-12-12):
八角
桂皮
草果

罗汉果
沙姜
丁香
甘草

楼主:
八角
桂皮
草果
三种即可,主方。

香茅
香叶
附料。

网友A:
具体用量呢?楼主具体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用量呢?楼主具体说说吧!

视锅子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用量呢?楼主具体说说吧!

相对比例:

八角:5粒
桂皮:与八角等重
草果 :2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八角
桂皮
草果

八角
桂皮
草果

罗汉果
沙姜
丁香
甘草

香茅
香叶
附料

这个附料是指的哪些?
这个配方的种类基本都这样, 你得说说每一种的大概用量, 比如,多少克, 或者3指抓一下为一撮,大概抓几撮,

想吃中药味重一点,应该把什么放多一点,
想吃香甜味的,什么放多一点,
想吃稍微带一点苦味的,什么多放一点,
这样才叫配方,

我虽然不懂,我只知道党参用来熬鸡鸭,炖猪蹄
想卤肉, 卤鸡爪,鸭掌什么的, 卤水始终没能调出外面摆摊卖的那个味儿,如果你这里真有这些用量方法, 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角
桂皮
草果

你应该问最难卤的是什么?
摆摊那味,有料包的,几十种你也做不来,也没必要。
水很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应该问最难卤的是什么?
摆摊那味,有料包的,几十种你也做不来,也没必要。
水很深。。。 ...

不是,我说的是,一般的卤水都有个大约的配方, 我这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把这些佐料乱放一气,煮出来的味道根本就没有一点卤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说的是,一般的卤水都有个大约的配方, 我这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把这些佐料乱放一气,煮出来 ...

最难卤的是鸭子,5楼就是配方。一只鸭的。

网友:
谢谢;有时间试一下,不知道什么是草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难卤的是鸭子,5楼就是配方。一只鸭的。

不会吧,三种佐料,就这么点就能卤出来一只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三种佐料,就这么点就能卤出来一只鸭?

你要多少?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多少?试试吧,

我说的不是说卤一只鸭的佐料够不够,我是说种类数量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两三种,所以, 你这个配方我真不觉得应该叫配方, 这至少少了一半的材料,

毕竟,咱吃个味道稍微好点的面条,还得酱油 香油 葱姜蒜呢,三种卤料, 怎么可能煮出卤味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不是说卤一只鸭的佐料够不够,我是说种类数量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两三种,所以, 你这个配方我真不觉 ...

鸭子很醒,草果去醒能力一流,八角提香,桂皮提香,用这三种基本满足去醒要求,日常操作够了。配方尽少原则,我不建议弄得太复杂。

酱油 姜葱蒜,要放点,香油不能放.

网友C:
能卤牛肉吗?一斤牛肉用多少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卤牛肉吗?一斤牛肉用多少份量

卤鸭子的,牛肉未试过。

网友D:
我从来都是把能找到的作料统统丢进去~~~
八角、桂皮(量少,否则甜味太怪),香叶,肉蔻,草寇,良姜,白芷(控制用量),丁香(一斤肉3-5颗),山奈,栀子(一斤肉1颗即可),草果、荜拨,甘草(一点,多了甜味怪)......
挺好吃,就是调料太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卤鸭子的,牛肉未试过。

我不知道“卤”和“酱”用料的区别,我经常做牛腱子,每次都要炒糖色还要适量的老抽、酱油这些,成品内外都有色有味,凉透后不切、不伴,我不喜欢饭店那种切的纸一样薄的片拌好多佐料的吃法,满口佐料味去丝毫没有肉味,弄一块撕着吃口感味道很好是居家下酒旅行充饥的美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卤”和“酱”用料的区别,我经常做牛腱子,每次都要炒糖色还要适量的老抽、酱油这些,成品内外 ...

佐料太多,完全掩盖原来肉味,这种做法很危险,卤菜店可能用变质肉类,闻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都是把能找到的作料统统丢进去~~~
八角、桂皮(量少,否则甜味太怪),香叶,肉蔻,草寇,良姜,白芷 ...

调料差不多全了,我试图搞清楚药性,一样一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