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东西能干嘛?

楼主(2020-12-12):
很厚的铝板,拆灯珠估计温度也不够呀!

网友A:
材料挺好做个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挺好做个预热

刚刚通电,烫手,没有能测温的工具,不知道能到多少度

网友:
拆手机屏的

网友:
发热芯拆下,换个薄一点的

网友:
4F 正解
应该还有其它控制电路,恒温之类

网友:
冬天做個暖卓墊

网友B:
暖脚合适吧。

网友C:
可以暖水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暖脚合适吧。

不合适,刚才通电5分钟左右,滴一滴水在铝板上,立马冒水汽10秒钟就干了,手都不敢摸,估计100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暖水杯

DIY一下应该可以,通电5分钟后应该有百度左右

网友D:
茶楼都去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茶楼都去不了了……

贫穷限制了到处闲逛的步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合适,刚才通电5分钟左右,滴一滴水在铝板上,立马冒水汽10秒钟就干了,手都不敢摸,估计100度差不多 ...

pwm控制一下呗

网友:
如果并联,改成两个PTC串联功率应该能低一些,可以烘干小物品。

网友:
串连做个饭菜保温板

网友:
如果是拆手机屏的话,80度,热个饭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