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改,让惠威M200MKIII音箱好听些

楼主(2020-12-12):
    几年前,看了很多网站,对惠威M200MKIII音箱赞赏溢美。我家也买了一对,初听声音沉闷,有力无气,只好暂放一边。
    这几天打扫卫生,又看到了它。我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声音沉闷?
    拆后盖,功放用了4只TDA7294。该IC性能不错,那就是前置电路的设计问题。

    我的思路是:去掉前置电路,音频信号直接送到功放。

    没找到合适的10mm套筒,扯住线就把前置电路板拉了出来,造成3个电位器全废了。

    拆除2只高音喇叭的功放IC,见图

    在高音喇叭正极串接3.3uf分频电容(0.7元/只)。

    这会没有合适的音量电位器,暂时不装,音频直送功放试听(这时候要先连接好音源再通电)。
    声音舒展通透,流光溢彩!想不到的好!
    最后,用win10自带的软件“DTS Audio Control”,调整图形均衡器,把4khz推子下拉一些,就会听到音箱原来的声音。
    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网友A:
直接引出喇叭线,然后买个数字小功放,搞定!

网友:
没找到合适的10mm套筒,也不是与拆不下来,过于暴力了。

网友B:
楼主高深!
直接说结果吧!
我的M200在我这样的木耳朵听来感觉就好好了
照你做法加电容会不会更好一些?还请直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音响见仁见智!每人听出的声音不同!不好说!自己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深!
直接说结果吧!
我的M200在我这样的木耳朵听来感觉就好好了

不是直接加电容,而是去掉前置电子分频,改为普通的电容分频。
这款音箱不止是我感觉沉闷,搜索“惠威M200MK111音箱声音很沉闷”,知道和贴吧有2条反馈。
改造也是无奈之举。好在目前只花了1.4元买了2只电容,就感觉大不同。经常接触音响、调音台之类的东西,对声音有点感觉。自己的东西,受不了就动手了。

网友C:
太暴力了!这样搞坏了心疼啊

楼主:
喜欢听人声的,把分频电容换成4.7uf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引出喇叭线,然后买个数字小功放,搞定!

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暴力了!这样搞坏了心疼啊

音响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看的。

楼主:
再补上一图

网友:
这个软件哪有下,玩一下?

网友D:
好好的电子分频硬是被你搞成单电容分频。
不满意他的前级可以调试参数(看不懂电路?不知道从哪下手?),也可以不用,破坏功放的行为就不知所谓了。
你一个电容了事(简单直接),一招回到解放前,还流光溢彩,发烧玄学大师非你莫属!
还经常接触调音台功放音响?来来来,把那音箱分频器全部都拆了,装个电容就行了。啥?线阵处理器有鸟用?净是一堆鸟语,那么多线,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拆了,拆了,统统都是废物,都拆了!
回头看看老板让你知道什么叫流光!什么是异彩!
呻吟争强关了呗,原汁原味好不好?明显不好,干瘪单薄,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已无力吐槽了……
开心就好,呵呵。

网友(2021-04-07):
呵呵,啥都不懂,啥都不是。

网友:
真牛!惠威高价聘请的工程师都被你打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电子分频硬是被你搞成单电容分频。
不满意他的前级可以调试参数(看不懂电路?不知道从哪下手?), ...

一针见血,服你

网友:
直接改lm324分频,分立件驱动高低音。。。。。看见一个监听音箱的电路板就这样。

网友:
人耳对3k左右的音频最敏感  好了 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2021-06-06):
坦白说你这是开倒车

网友:
惠威的设计不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