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捡漏了,丽讯VIVITEK D553投影仪绿灯闪九下色盘错误拆修

楼主(2020-12-12):
某鱼上看到一款坏的投影仪,卖橙绿棕,初生牛犊不怕虎买了。到手通电试机,绿灯闪九下,查资料,网上找的说明书,是色盘错误。

拆机

图片不全凑活着看吧

反面

最后把这块板子用刷子刷了刷装上好了

这块色轮检测的板子一定要干净,上边的就是刚拆下来的状态,用刷子刷一下才行。
使用两年没坏

网友:
可以 赌对了,赚啦

网友:
我是做这一行的,不是打击你,我们这一般能开机的才橙绿棕或红绿棕,一般这样有问题不开机的都是棕绿棕。。。

网友(2021-09-23):
没开机效果图啊,这种分别率级别好的也不贵吧。

网友:
HDMI插座边上有个元件烧焦了

网友:
色环的不如3lcd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