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三把小刀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楼主(2020-12-12):
三把小刀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百度搜索不到,求告知谢谢。
1上面的标志是2把斧子交叉的图标
2 Columbia Fujunjie Company
3底下商标是 Milano

网友:
Milano不是品牌,是意大利米兰,意大利设计的,上面写的很清楚,外科手术用的不锈钢,在中国手工打磨制造 ,由这叫tiger公司还是某大咖?tiger在中国有名吗?没听过,只知道tiger日本电饭煲!

网友:
都是不值钱的杂牌

网友:
看照片感觉Columbia 它的钢材更好些!

网友:
互砍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中间的刀把设计不错,像个枪托。

网友:
那把标有“Sicilian Toothpick”(西西里牙签)的,是因为又细又长吗?

网友A:
测两把山寨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t41197U8

网友:
左右都是杂牌,中间的是仿冒哥伦比亚河的商标,仿品或者山寨

网友:
刀刃上字母越多档次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两把山寨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t41197U8 ...

胡须男的胸部成功吸引了我

网友:
应该请刀哥来鉴定一下。@挣钱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