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全网首拆 HP Deskjet Ink Advantage 4648 云打印多功能一体机,内置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12-12):
如题,貌似这机还挺贵,1200+,也找不到维修手册.螺丝全是梅花的.机器左边有个电源适配器,还额外引出线到后面.C壳上的螺丝全取了,还是拆不下来,只能硬着头皮撬了,撬开了才发现标签下面隐藏着一颗螺丝,拆下它,前面板横向移动就可以取下了,下面还有4颗螺丝.就可以拆下C壳了.里面的结构不太复杂,主板是双面的,自带WIFI和备用电池.

楼主:
沙发,电源适配器也不能放过,来个特写.

网友:
拆下来做什么呢

楼主:
是为了维修,这台机加电无反应,测量供电正常,主板3.3V及晶振也正常,后经更换主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