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台三星笔记本,拆后壳时不小心把SATA接口旁边的一个零件戳掉了。

楼主(2020-12-12):
一台三星笔记本,拆后壳时不小心把SATA接口旁边的一个零件戳掉了。现在不能找到硬盘。。。。。有大师知道这是个啥元件吗?

网友A:
掉的零件, 找出来给大家看啊。。。光个主板位置的图, 谁知道啊,  连个主板型号都没有。

网友:
视频线上方那个特别小的黄色的贴片电容,随便找个修手机修家电的让他给你焊一下得了,零件成本以分来计算,一点手工费,不过人家也许先开口收你一两百的拆机费。我13年有个旧显示器电源板两电容鼓包,我给拆好了拿去请人换一下,人家说先给150拆机费,我说我不是拆好了么,人家说那也得收,我回家就淘宝了电容自己焊。

网友B:
这是SATA接口?感觉不像。

网友C:
电容,你找坏主板坏硬盘拆一个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D:
跟边上那个一样的,找一个大小,颜色一致的焊上即可

网友E:
耦合电容,找个颜色形状大小差不多的焊上就行了

网友F:
最好提供笔记本型号,找一下有没有拆机图,对照拆机图看看是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的零件, 找出来给大家看啊。。。光个主板位置的图, 谁知道啊,  连个主板型号都没有。 ...

拆后壳的时候掉的。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提供笔记本型号,找一下有没有拆机图,对照拆机图看看是什么元件

笔记本型号。三星370R4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SATA接口?感觉不像。

是sata接口,通过一段线和硬盘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你找坏主板坏硬盘拆一个焊上去就行了.

谢谢,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边上那个一样的,找一个大小,颜色一致的焊上即可

谢谢,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耦合电容,找个颜色形状大小差不多的焊上就行了

谢谢,明天找一个试试看

网友:
通信号的耦合电容,找个和旁边的差不多的焊上就行

网友:
SATA规范中提到AC耦合电容最大值为12nf,而我们经常用到的电容为10nf, 0.01uf。那4个电容应该是一样的,可以拆下量一下

楼主:
没有工具测量,我找了块报废手机,照着电脑上旁边的电容大小下了一个,焊上去就好了,谢谢各位大师的帮助。电容非常小,比芝麻都还小一些,很不好焊接,

网友:
sata的耦合是0.01uf的电容。别乱拆,手机上的一般都是滤波的0.1UF。直接找其他板子上sata口的电容拆一个过来就行

网友(2023-05-18):
装个0402封装的10nF电容,基本搞定。

网友:
焊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