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6日更新]遭遇山寨内存,卖家不处理退货退款申请

楼主(2020-12-12):
买了条内存准备给笔记本加上,没加之前笔记本一切正常。原装内存装出厂装1槽,新内存就装在2槽。笔记本点亮,想着先测试一下吧,也没进windows,直接U盘上DOS下的MemTest86+跑了2回,一切正常。进windows或winpe就绿屏死机,屏幕上间隔纵向的绿条。每次只插一条,都没问题。不死心,原装条插2槽,新条子插1槽,正常了,但依旧会随机花屏死机。同一插槽单插一条内存,使用windows内存检测工具分别测试,原厂内存通过测试,山寨内存测试途中花屏死机。

今天仔细看了下内存条,发现就是个山寨的不能再山寨的内存。
首先,这牌子内存连百度都搜索不出来,叫kingsand。
其次内存条一看就是仿的三星以前的黑条,和网上别人买的假冒三星黑条就是标签不同,我这个贴的kingsand,别人贴的是三星,我甚至怀疑这标签都是发货的时候才贴的,你下单三星就贴个三星的标签,你不指定品牌就在这个寨条上贴个从没听说过的牌子。
然后进CPU-Z,SPD显示是三星的条子,日期都做到家,显示的是2014年生产的(如果写2020年就露马脚了,DDR3早停产了)。
再说说颗粒,颗粒上的编号一查还真是三星的编号,难道真的是三星给某个不知名的品牌OEM的?再仔细一看,颗粒左侧纵向还有一行编号,三星颗粒是没有这一行的啊。
用AIDA64查看SPD,DRAM制造商是Micron(CPU-Z不知怎么回事不显示),终于真相大白,颗粒是镁光打磨成的三星,SPD刷的三星,PCB也是仿的三星(但PCB上的模组名和SPD中的不同)。
之前在这家店铺买过几次拆机内存,都是正品,从来没死机蓝屏这种事,想也没想继续在这里下单,结果遭遇寨货。总结一点,淘宝店是喂不熟的,不能因为成功交易几次就觉得应该更信任他们,当回头客总有遭殃的时候。
那么问题来了,我现在该怎么办?退货麻烦还要泄露个人信息,我既不熟悉淘宝流程也没退货经验(只遇到过卖家不发货的那种退货,没实际退换过实物),指不定把东西邮过去后卖家随便找个理由拒收(调包了之类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请各位指点一下应对策略

旺旺上和卖家沟通,我说收到的是山寨内存并且随机花屏死机,卖家就知趣的让我退货退款,并承诺邮费由他负责。
于是去淘宝申请退款退货,如实说明了情况,理由就参数型号之类不符承诺。等了两天卖家就是不处理,旺旺问,卖家说要把退货理由改成其他。刚查了一下,两种退货原因有区别,“型号参数不符承诺”就是卖家的责任,“其他”就是买家自身原因选择的退货(比如买家不喜欢、不想要了)。由于订单已经在退货退款流程中,无法延长收货时间,买家拖时间不就会让系统自动确认收货了吗,请问现在该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21-1-4 13:12):
说一下最终结果,终于还是换货了。快递回去要填手机号,结果当天就有广告骚扰电话了,连着骚扰了好多天,烦的要死。

补充内容 (2021-1-4 13:13):
换回的内存可以用,但发现一个细节,说明之前卖家是故意发的山寨条。

补充内容 (2021-1-4 13:15):
之前在这家买过两次内存,都是扁盒子内用泡沫袋包裹内存,发山寨条用的是方盒子用报纸包裹内存,这次发的内存又是扁盒子泡沫袋包裹。

补充内容 (2021-1-4 13:15):
所以很明显发山寨条是故意的。几十块的东西很多人就懒得和他们计较,就算有人换货他们也就损失个邮费,总体来说这种模式还是很赚钱的

网友A:
内存参数不一样,新内存参数 可能不够旧的好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我那次更惨,单插都没问题,双插怎么调节都花屏。
应该是memtest86+的数据吞吐量不足,问题没暴露出来,双插以后核显自动开启显存128bit位宽存取,就容易出问题。
我发现核显访问内存就比较容易出问题,已经遇到好几次了,独显机器上没问题的内存,拔掉独显用核显就开始各种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参数不一样,新内存参数 可能不够旧的好

主板启动时会读取内存SPD,会自动按最低的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我那次更惨,单插都没问题,双插怎么调节都花屏。
应该是memtest86+的数据吞吐量不 ...

完了,用AIDA64稳定性测试了20几分钟后,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了测试,结果花屏死机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启动时会读取内存SPD,会自动按最低的参数设置。

不是所有主板都可以支持参数好的内存用在第一槽,参数差的用在第二槽。单内存测试应该可以确定
DIMM1: Kingston 99P5474-013.A00LF
DIMM2: Kingston 99P5474-013.A00LF
DIMM3: Kingston HyperX KHX1866C10D3
DIMM4: Kingston HyperX KHX1866C10D3

网友:
我的HP笔记本也碰到个这种情况,交换一下插槽位置就能开机了

网友:
渣屎顿的嗨破X。。。烂的一匹。。

网友:
试试再插回去,看看是不是好了,如果是这样,可能是接触不良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下内存条,发现就是个山寨的不能再山寨的内存。
首先,这牌子内存连百度都搜索不出来,叫kingsand。
其次内存条一看就是仿的三星以前的黑条,和网上别人买的假冒三星黑条就是标签不同,我这个贴的kingsand,别人贴的是三星,我甚至怀疑这标签都是发货的时候才贴的,你下单三星就贴个三星的标签,你不指定品牌就在这个寨条上贴个从没听说过的牌子。
然后进CPU-Z,SPD显示是三星的条子,日期都做到家,显示的是2014年生产的(如果写2020年就露马脚了,DDR3早停产了)。
再说说颗粒,颗粒上的编号一查还真是三星的编号,难道真的是三星给某个不知名的品牌OEM的?再仔细一看,颗粒左侧纵向还有一行编号,三星颗粒是没有这一行的啊。
用AIDA64查看SPD,DRAM制造商是Micron(CPU-Z不知怎么回事不显示),终于真相大白,颗粒是镁光打磨成的三星,SPD刷的三星,PCB也是仿的三星(但PCB上的模组名和SPD中的不同)。
之前在这家店铺买过几次拆机内存,都是正品,从来没死机蓝屏这种事,想也没想继续在这里下单,结果遭遇寨货。总结一点,淘宝店是喂不熟的,不能因为成功交易几次就觉得应该更信任他们,当回头客总有遭殃的时候。

那么问题来了,我现在该怎么办?退货麻烦还要泄露个人信息,我既不熟悉淘宝流程也没退货经验(只遇到过卖家不发货的那种退货,没实际退换过实物),指不定把东西邮过去后卖家随便找个理由拒收(调包了之类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请各位指点一下应对策略

网友:
基本都有运费险,不用花什么钱,淘宝退货也不是很麻烦,不是咸鱼都好办

网友C:
直接申请退就好了,最多就是协商一下邮费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你的退货逻辑看上去很没安全感,那为啥还要网购呢,不是自找烦恼吗?也许你只适合实体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申请退就好了,最多就是协商一下邮费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你的退货逻辑看上去很没安全感,那为啥还要网购 ...

我表述不清楚,主贴里说的是兼容性和山寨条,还有花屏死机的问题,见5楼我的回复。还有没说的,死机后用windows内存检测工具检测了好久,原装的内存条基准、扩展测试都正常,那个寨条连基准测试都不能通过测试一段时间后就死机。2020年DDR5都要出来了,没想到DDR3寨条居然还有。我网购一般能忍就忍,这么多年一直没退货过,这次实在是忍不住了

网友:
之前买过宏想的内存条,第一次发给我的条插电脑上就蓝屏,看了一下颗粒有两款,直接联系发回去换,换好后使用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后面就略过这个牌子了

楼主:
主贴已更新,请大家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贴已更新,请大家支招。

选“其他”退货就可,lz有点死脑筋。卖家要信誉,所以不给你处理

楼主:
说一下最终结果,终于还是换货了。快递回去要填手机号,结果当天就有广告骚扰电话了,连着骚扰了好多天,烦的要死。
换回的内存可以用,但发现一个细节,说明之前卖家是故意发的山寨条。
之前在这家买过两次内存,都是在一扁盒子内用泡沫袋包裹内存,发山寨条用的是一种方盒子里面用报纸包裹内存,这次发的内存又是用扁盒子泡沫袋包裹,很明显发山寨条是故意的。几十块的东西很多人就懒得和他们计较,就算有人换货他们也就损失个邮费,总体来说这种模式还是很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