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正品 小米电视遥控器XMRM-00A

楼主(2020-12-12):
上回淘宝撸了个山寨的遥控(首单红包撸来的小米电视遥控器 拆了看看原装OR山寨),今天拆个正品的,是蓝牙方案。

正面

背面

按键特写

电池仓边上两个螺丝

撬开的,好多卡扣

拆开的样子

PCB线路面  左边的是话筒,语音控制用的

按键面

锅仔片

PCB是电木材质,所有种类里最差的材质,

螃蟹牌 蓝牙芯片

END

网友:
我觉得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锅盖片好评,PCB板材质应该没什么问题,没见到过坏的。

网友:
我买的应该是小米电视2,49寸的那款。原装遥控器坏了,小米专卖店买的坏了两个了。故障原因都是一样,电子用电很快,换上新的不到一周就没电了。现在没有不带语音的卖了,带语音的电视不支持语音,而且带语音的太贵,无意从咸鱼上看到非官方版本的,也是蓝牙的,但是不能用电视上的寻找遥控器的功能。用的是7号电池。买了两个遥控器,卖家送的电池。到现在还有一个没拆封。比原装的耐用太多太多!

网友A:
等一下,,,这个好像是出口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一下,,,这个好像是出口版本

就是,我们这netflix能直接看到吗?

网友B:
有个疑问,为什么现在的遥控器都要这么反人类设计,把一些方便的电视遥控器功能都给取消了,比如数字键

网友C:
楼主这个是小米盒子国际版用的遥控器,netflix能直接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小米盒子国际版用的遥控器,netflix能直接看吗?

电视是工程机,系统都是工厂模式,等小米工程师发固件过来刷机了才知道,应该是不能看的,围墙在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为什么现在的遥控器都要这么反人类设计,把一些方便的电视遥控器功能都给取消了,比如数字键 ...

现在电视没几个软件能换频道,数字键能省10个锅仔片,一大块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视没几个软件能换频道,数字键能省10个锅仔片,一大块面积

我用的看电视软件都支持数字键切换台,只是现在的遥控器做的太简单了,而且看电视的都是老年人居多,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