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神看拆机图 并分析这个继电器的作用

楼主(2020-12-12):
这几天从网上买了2块电源,交流输入,直流输出5V3A,其实也不应该叫做拆机,因为这个是裸板模块。厂家是群光电能。做工感觉还不错,卖家提供了输入输出接线图,但没有原厂资料。电源上输入有3个针,卖家介绍说只需要接两边的针(正极和负极),并且说正负级可以互换。到手后,看到这个电源上面还有个继电器(蓝色圆圈圈出),继电器厂家是台湾国兴电工的GQ-SH-112LM1F,我看交流输入中有2针是先接入这个继电器的两级的。变压器上有class b标识,是否意味着交流输入不需要接地?现在我有些疑问,1、这个电源交流输入到底是否需要正负极和地线都接上?   2、这个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需要如何接线发挥它的作用?
下面上图,最后两张是借用卖家的,他拍的比较清楚,为避免广告嫌疑,把水印抹掉。

网友:
按道理一个开关电源是不需要继电器的嘛。。。输入输出都是3根线。。莫非还有其它的某些功能?

网友:
继电器反给输入了啊?反馈?

楼主:
输出是三根线,两边是正负极,中间那根是LIGHT(灯)。搞不清楚这个继电器的作用,另外输入是否需要接地?

楼主:
输出是三根线,两根是正负极,另外一根标识是light_sw(灯的控制开关)。

网友:
控制另外一路设备电源的吧,通电后可以试试灰线和正极并联!!!

网友:
拆开遮挡物跑一下线路,根据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接入的位置以及触点是常开还是常闭接点分析分析。应该能知道个大概。

网友A:
待机时继电器不工作;开机时,断电器工作。应该是这样的。

黑灰白线,应该就两组电压输出。

纯属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继电器不工作;开机时,断电器工作。应该是这样的。

黑灰白线,应该就两组电压输出。

输出另外一根标识是light_sw

楼主:
我目前猜测,输入是正负负,或负正正。不懂,瞎猜的。接两根输入也能输出电压,但继电器不工作。

楼主:
已经按照图片这样上电了,发现中间那个针接不接220v对输出电压无影响。输出那个light_sw和正5v间电压大约是4.75浮动。不明白输入三根线继电器工作情况下有什么区别。
百度了下网上资料这样写,不知道对错:
在一些大功率开关电源场合总会看到电源输入端有一个继电器,它有什么用呢?原来继电器接在输入端,是用来短接软启动热敏电阻,降低静态功耗的。

  对于有些应用来说,降低功耗特别关键,在NTC热敏电阻上的功耗不能忽略不计。这时候可以在NTC热敏电阻上并联一个继电器。

  电路如下:

  VCC是辅助源电路,比如5V或12V。

  继电器初始是断开的。当VCC逐渐达到自身电压的时候,稳压二极管D1导通,三极管Q1打开,继电器K1闭合,相当于把限流NTC热敏电阻R1短路。

  开关电源开启瞬间,会给整流桥后的大电解电容充电,有很大的瞬间启动电流;一般情况下,用NTC热敏电阻在电路中抑制浪涌电流,而在电路正常工作时由于继电器闭合把热敏电阻短路,这样既起到了抑制浪涌电流的作用,也降低了功耗,而且还能延长热敏电阻的使用寿命。

楼主:
网上的电路图  不知道是否对应

网友(2024-09-28):
我也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不知道您研究有什么新进展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的电路图  不知道是否对应

这个继电器挺奇怪,是12V驱动的,但电源是5V的。
难道是作为外部负载的开关?看到触电是控制另外一条输出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继电器挺奇怪,是12V驱动的,但电源是5V的。
难道是作为外部负载的开关?看到触电是控制另外一条输出 ...

最近用手机上图片,经常第一张就是黑的,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