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台5000W国泰逆变器

楼主(2020-12-12):
一台逆变器  这个逆变器怎么样  说一下烧坏的原因 接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接线顺序颠倒 把逆变器烧了 原本应该是先把电瓶接到控制器上 识别了 电瓶电压  然后在把光伏板的电接入控制器  他们不懂先接入光伏板 后接入电瓶 导致给电瓶充电电压变为50多伏 把逆变器逆变板的功率管极其电路烧坏  然后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 光伏板 每片37V  250W  共20片 分三组 其中两组7片 一组6片 每组分别接入三个控制器 然后控制器接电瓶24V都并联接入电瓶与逆变器  就是这样的接对不对  能不能这样接电线是好像是四平方的  是不是没有正确识别电瓶电压导致把逆变器烧坏的 谢谢  有分析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A:
这东西看起来是要多垃圾就有多垃圾啊!

网友B:
环形的好呀~最高是高频的 效率高点

网友C:
看那那两个蓝色模块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行,一堆淘宝的东西拼凑的

网友D:
小作坊的作品,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看起来是要多垃圾就有多垃圾啊!

看来确实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作坊的作品,没有维修价值

修修凑合用吧  必定也是2800买来的  200的工钱 100的配件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那两个蓝色模块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行,一堆淘宝的东西拼凑的

对 那两个蓝色的模块 淘宝20块钱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的好呀~最高是高频的 效率高点

应该是环形的效率高

网友E:
伤的不轻,修复这样的逆变器有点复杂。先检查电池接入的输入端元器件更换。

网友:
一堆垃圾拼凑出来的,唯一亮点是电池组电压是24v, 5000w级别里的比较少见的。不过电池连线要40方以上

网友:
还是用模块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伤的不轻,修复这样的逆变器有点复杂。先检查电池接入的输入端元器件更换。 ...

嗯 电池输入端的电路所有元件都检查了 坏的都换  功率管没有烧的也换新的

网友:
这个板子修不起来就算了, 直接买块新的成品板子换上就行了!

现在有很多不错的逆变大板, 你按电压买一个换上就行了,以后还好修!

网友:
真的是东拼西凑的货色,垃圾死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5000/24=208.33333333333…………安培,实际加上转换效率损耗的话接近300A,60平方的线不够吧!!!得100平方的连接线,看那接线柱也不像是能承受300A电流的样子,还配了一个63A的C45!!!!照这个算顶了天也就1700VA输出,合不到1000W!!!!!勉强插个电饭锅!!!!

这东西是认真的吗?????
就算是真的吧!!!
24V的转换效率也太差了,5000W输出,输入电压至少要8串96V或更高,输入电压达到380V或更高的话,转换效率会高于95%或者更高!
24V的转换效率应该不会高于60%!!!

网友(2021-02-19):
这个变压器挺好的,可以玩!

网友:
跟工地上用的电瓶车逆变器有的一拼,。

网友(2021-03-21):
竟然是工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