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一套手电钻的钻头请指教

楼主(2020-12-12):
我不知道买什么的好,目前中意含钴的钻头,求各位帮助一下,指点一下,买什么牌子的,买什么样子的钻头

网友:
是你想要的吗.....

网友:
这一整套多少钱?看着是真材实料

网友:
手电钻用钴钻其实没什么必要,厚钢板钻不进去,要用台钻才行,薄钢板怎么钻都行。一般买一套6542材质的磨钻就行,钻木和铁都兼顾了,我钻3mm厚的304不锈钢板也是用4341材质的扎钻而已。你买东成的磨钻套装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