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继7年五块电瓶后,自己动手装锂电瓶

楼主(2020-12-12):
之前因为加装耗电东西没重视,还有蓄电池行业水深,好多翻新电瓶,决定自己做个锂电池,算下成本贵不几个钱,现在已经成功装车,启动无压力,一打着,现在谈谈感受吧,与准备改的车友分享下经验。
改的时候也没拍图片就简单说说吧,贴吧里也有好多改装案例,首先改装电池先要确定自己车上电池尺寸,不知道的话某宝搜自己车的电池型号里面有电池外观尺寸,然后再搜汽车锂电外壳(我的车电池仓长度有余我选的长一规格的),确定好内部尺寸后然后开始选电池吧,大家知道汽车启动一瞬间电流可以达到好几百安,所以我们选择电池就要选择高倍率(c)放电电池,电池安数乘以最大倍率等于最大放电安数,众所周知锂电池分为好多种类,常用的为三元锂,和磷酸铁锂,三元锂放电倍数高,重量轻,但是极不安全,穿刺高温都会引起明火,发动机舱处于高温环境所以不选择,如果考虑改后置电池可以考虑三元锂,所以我选择磷酸铁锂当做启动电池,但是磷酸铁锂也有高倍率与低倍率区别,我选择的是最高8c倍率的大单体电芯,确定好电芯种类后就开始根据电池盒尺寸选择适合的电芯了,我选择的是72安的中航拆机电芯(锂电水更深),距店家说是新电池拆机的,买了四块螺丝接线的(3.65✘4=14.6v)让店家送了连接片,电池到后测量每块电池电压发现只差0.02安左右,四块串联后一个启动电池就成型了,但是锂电充电重要的是电压均衡,所以我们还需要一块均衡板,这里重点说下均衡板顾名思义就是每块电池达到3.65v后停止充电防止电压过高损坏电芯,某宝一堆,有保护启动板(价格高,但是有过充、短路保护功能),电容均衡板(价格百元左右,具说是可以隔电芯均衡),电感均衡(价格30左右,相邻电芯均衡),我选择的是电感均衡,不带保护只是一个均衡板,因为车载发电机本身都有限压模块,最充电电压15v左右,我们磷酸铁锂满电14.6,如果行车电脑检测到电池满电状态还会降低充电电压,也就是13v左右,完全在安全范围内,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发电机降压模块坏了或者启动机短路电池会出现短路,这个可以自行考虑选择,切记焊接均衡时一定要先从总负极开始一根线一根线焊接,从插头测量每组电压后方可插板,电芯组装好后就开始引出启动线接电瓶桩头上了,因为我有现成的无氧铜的裸铜线,所以我就选择20平方的裸铜线套上硅胶管然后再套上热缩管,感觉20平方足够用了,这里有个要注意的就是总正极是铝材质,我们用铜接线鼻直接接触会出现氧化反应,所以我选择的是铝铜接线鼻,某宝自行搜索,虽然磷酸铁锂耐高温,但是安全起见我在电池盒四周内壁贴了一层1厘米厚的阻燃阻热棉,剩下的就是装盒用纤维胶带粘盖,装车了。
补充下,我为了防止汽车短距离多次启动电池电压不足,发电机15v持续充电对电芯产生影响,我并接了一个12v1.5安的小铅酸,给电脑板反馈充满电电流,降低发电机电压。如果当地天气极冷可以考虑并联超级电容,这个不多做解说了,原理差不多!
成本:电池420
电池壳89
均衡板23
线鼻子几块钱
隔热棉几块钱
铅酸电池回收1安一块钱,算算成本也贵不几个钱!
下面上几个磷酸铁锂放电曲线图,以上就是本人改装经过,欢迎大神补充!

网友:
汽车?
简直作死,发动机舱里面的温度和环境你就不怕锂电池直接爆炸?

网友:
不安全还是铅酸电池 保险

网友:
车有问题吧  我这汽车电瓶用10年都正常的啊

网友:
电池到后测量每块电池电压发现只差0.02安左右
你物理老师要跟你敲毛栗子

网友A:
汽车的充电板没有想像的那么智能,铅酸电池耐压也耐充,即便是这样,的士佬的铅酸电池也是用不长时间的,是两班倒长时间开车自动充电过充导致的!相对而言,家用车只要不长时间停放欠压亏电,铅酸电池轻轻松松用5年以上,我自已的用了8年了,还是挺好使的!预计用个10年木有问题!

网友B:
就汽车电瓶最重要的功能-启动来说,没有什么电池比铅电瓶更合适了,曾经几十年前也有用过镍镉电池的,但最后淘汰了,因为,铅电瓶特性适合随用随充,适合满电保存,锂电池满电保存是恶梦一样的存在,还有就是安全,尤其是发动机仓高温情况下,汽车工程师不会想不到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充电板没有想像的那么智能,铅酸电池耐压也耐充,即便是这样,的士佬的铅酸电池也是用不长时间的,是 ...

充电回路串个大二极管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充电回路串个大二极管会好点?

木有用的,锂电管理起来相当麻烦,前几年BYD双模混动电动车都是用铅酸电池做为汽油机启动电源,哪怕车本身带有10多度电的锂电池,后期才改为锂电的,应该是控制技术实现了突破才改为锂电的,BYD这样的技术型企业尚且如此,阁下认为只用一个二极管就能解决问题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木有用的,锂电管理起来相当麻烦,前几年BYD双模混动电动车都是用铅酸电池做为汽油机启动电源,哪怕车本 ...

我是指“的士佬的铅酸电池也是用不长时间的,是两班倒长时间开车自动充电过充导致的”
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指“的士佬的铅酸电池也是用不长时间的,是两班倒长时间开车自动充电过充导致的”
这个情况。 ...

汽车的充电电压会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虽然这个范围很小,但相比二极管的这点压降简直可以忽略,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增加二极管,何况这个大功率二极管可不便宜,大部分小汽车发电机最大充电电流都是80A以上的

网友:
7年五块电瓶,不是正常消耗,可能是乱接用电设备亏点造成的,你换了锂电就不亏电?解决了亏电的话,铅酸也能用5年,你这个能支撑5年?

网友D:
我的汤浅电瓶用九年了,里程十万公里,长三角地区,不知道这个冬季能不能撑过去,

网友:
不要上保护板,但可以而且必须加装单体的限压电路。把每个单体限制在3.65伏以下的电压

网友:
7年5块,买的都二手的吗?一般5年,熄火尽量别用电,或者备个付电瓶。据说美国电瓶是100个月,之内免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汽车电瓶最重要的功能-启动来说,没有什么电池比铅电瓶更合适了,曾经几十年前也有用过镍镉电池的,但最 ...

铅酸的充电电压充不满他这个铁锂,东北冬天可能有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汤浅电瓶用九年了,里程十万公里,长三角地区,不知道这个冬季能不能撑过去, ...

汤浅神一般的存在,亲戚crv也是,10年就帮它加过一次水

网友:
个人觉得钛酸锂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