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快钱的温度控制器,改成定时开关

楼主(2020-12-12):
这种温度控制器好像没什么用的地方,正好想要一个定时开关,于是折腾起来改造成功后感觉节省了好几个亿
就是这种温度控制器,主控是STM8S003的,很好改

硬件不做任何改动,开关SET改成启动和暂停,加还是加,减还是减,运行时末尾的数码管上的Pb闪烁,不运行时Pb灭,继电器上电不吸合,运行时吸合,时间归零就释放。
拍照留恋

网友:
这是重新写了程序吧。

网友:
我用这个温控器把汽车空调改成自动空调了,很好用,继电器通断控制汽车空调的温度传感器通断就控制了温度

网友:
不错的改造 好评

网友A:
我是用这个模块作为方向盘加热的控制器,也感觉节省了好几个亿

网友:
我是用这个模块改成自动方向盘控制器,感觉节省了好几个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这个模块作为方向盘加热的控制器,也感觉节省了好几个亿

咋不改汽车自动空调,再也不去转按钮了

网友:
我用它做了一个热奶器

网友:
具体怎么改啊?也不说说流程

网友:
思路挺好,应该介绍一下详细的方法。

网友:
重新了写了程序,利用现有的电路搭建了一个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