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使用启动宝作为电源的电池点焊机

楼主(2020-12-12):
手头有个威克士wx916启动宝,启动宝放电能力标称400A,却一直是备用,太浪费了。
一直想找个使用启动宝作为电源的点焊机,终于让我找到了。电焊机是ec5插头,直接插到启动宝机身上,点焊机有电压显示和脉冲时间调整功能。
5ms的脉冲,就能点焊成功,用钳子把镍带从电池上硬扯下来,有残余的镍带留在电极上,说明焊点已经完全融合了。
这个电焊机体积很小,刚好可以放在启动宝的包里。
值得一提的是威克士916虽然做工一般,但是电池真不错,连续点焊几十次,启动宝也没有发热,电压也很稳定。

网友A:
我也用自己做的应急电源和咸鱼是便宜买的成品点焊控制板做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自己做的应急电源和咸鱼是便宜买的成品点焊控制板做点焊

这款也有半成品卖,奈何我这出差狗实在没时间折腾只好买成品了

网友B:
小点焊机真秀气,想必随便连上个12V电瓶也能工作了吧?这样的话,除了能充分发挥利用率极低的应急启动电源的作用外,有闲置电瓶的完全没必要劳神费力地折腾什么微波炉变压器之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点焊机真秀气,想必随便连上个12V电瓶也能工作了吧?这样的话,除了能充分发挥利用率极低的应急启动电源 ...

嗯,ec5接头换成鳄鱼夹就能用电瓶了,这款用料还是很足的,线有40cm长,一体化焊笔也比那些两根独立焊笔的好握持和操作。

楼主:
这款最大的特点是焊笔和电路板一体且体积很小可以握在手里操作,而差不多价位的大部分点焊机都是两根焊笔,焊笔线也没这么长,用起来没这个方便。
另外这款的电压显示功能也比较实用,脉冲时间可以记忆,调好了开机就能焊。
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脉冲时间不要调的太大,5ms就差不多了,最开始我调10ms火花四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米?

170,应该是同价位唯一的一体化焊笔焊笔机型,这么小巧的机身还带电压显示和脉冲时间显示。
12v/5ms,0.15毫米厚的镀镍钢带毫无压力,手头暂无纯镍带测试。
要说缺点的话,外壳是3d打印的,稍显粗糙。

网友D:
分享一下链接或者关键词,再就是这玩意能不能点焊0.2的纯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链接或者关键词,再就是这玩意能不能点焊0.2的纯镍片?

手头只有0.15mm镀镍钢带,不知道0.2纯镍的效果。
淘宝店铺:银峰电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0.15mm镀镍钢带,不知道0.2纯镍的效果。
淘宝店铺:银峰电子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加上焊针14cm长,4.5cm宽,2cm厚

楼主:
ec5母头和公头

网友:
相当不错,收藏了,这个价格和设计真是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去看看

买了1米0.2mm的纯镍带试了一下,点焊机设置为最大脉冲时间:15ms。
1.单次点焊能点上,但是可以把镍带从电池上拽下来,拽下来后电池上有个点,没有镍带残留。
2.同一个的位置点5下,焊点都发黑了,这时0.2镍带只能用钳子拽下来了,而且拽下来后镍带有洞,电池上有镍带残留。
3.5次发黑,估计3次就能达到镍带拽下来后有残留的效果,改天再试一下。
4.卖家建议纯镍带用0.12mm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了1米0.2mm的纯镍带试了一下,点焊机设置为最大脉冲时间:15ms。
1.单次点焊能点上,但是可以把镍带从 ...

纯镍比镀镍的钢带好么?为什么很少人用镀镍的铜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1米0.2mm的纯镍带试了一下,点焊机设置为最大脉冲时间:15ms。
1.单次点焊能点上,但是可以把镍带从 ...

谢谢你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纯镍比镀镍的钢带好么?为什么很少人用镀镍的铜带?

听说镀镍钢带焊点会锈蚀,但我没遇到过。
镀镍铜带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测试

不客气,我应该多买几种规格的镍带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