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改磷酸铁锂电池启停不工作了

楼主(2020-12-12):
改锂电启动有一段时间了车子一切都正常就是启停不工作,电池加了保护板,之前用铅酸电池启停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用了保护板的缘故,求教各位大佬

楼主:
车子18年的h6c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子18年的h6c

放掉点电再来

网友A:
私下觉得搞个超级电容并联比较好,电路上改造一下,加个大电流继电器,要在ACC电源接通时,超级电容才并联上去。

楼主:
接了一个法拉电容在电瓶上,点火不是问题,现在想让启停系统工作

网友B:
带启停的要专用电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启停的要专用电瓶吧

普通铅酸蓄电池也可以工作

网友:
还要花钱刷软件关闭的功能,你这不正好吗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A:
私下觉得搞个超级电容并联比较好,电路上改造一下,加个大电流继电器,要在ACC电源接通时,超级电容才并联 ...

这样做法不可取,如果超级电容要充电的话对电瓶电压会拉低的

网友:
我猜测 系统会检测电池的内阻或电压电流之类的

网友C:
铁锂电池上车不能上保护板,超压保护会断开电池导致一系列不可描述的后果,哎~~能救一个是一个吧。

网友:
启停电瓶 ,好像就是放电流大一些,充电流大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铁锂电池上车不能上保护板,超压保护会断开电池导致一系列不可描述的后果,哎~~能救一个是一个吧。 ...

实际场景 我没有遇到过。现代汽车应没这个没问题吧,断开电瓶,此时供电由发动机供电,这个厂家应考虑到。
现代汽车发动机电机 输出电压应比较稳定的。

1 如电瓶柱 接触不良,行车行驶过程中会使 电瓶短暂断开。

网友:
去掉 保护板 看看。

网友:
个人不喜欢启停,每次都要手动关闭很烦,长安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场景 我没有遇到过。现代汽车应没这个没问题吧,断开电瓶,此时供电由发动机供电,这个厂家应考虑到 ...

发电机输出三相交流电用6个二极管整流出来的脉动直流,经过电池滤波后就平稳了。早期的发电机不接电瓶踩油门电压可以干到80伏以上去。现代的发电机虽然带有调节器能稳住电压,但是还是不要断开电瓶为好。这不单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某宝做保护板的商家沟通也发现这个问题,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在发电机输出端接一个几安时的小电瓶滤波后再接入带保护板的铁锂电池。

不可描叙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方向盘助力消失,某些设备莫名其妙的重启等等。当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会有此类问题,可能有的正常有的车又不行。果真遇到了,估计你我就不会在这里愉快的聊天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安全无小事。我支持大家折腾但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吃透原理的前提下。

网友E:
铁锂个人觉得,上个均衡板就好了

网友(2022-01-25):
引用 网友E:
铁锂个人觉得,上个均衡板就好了

磷酸铁锂做车用电池不能用保护板,电芯电压一致性很差,很容易就出现保护的情况,最好是做两级均衡,一级小电流,二级大电流,一级均衡不过来时二级大电流均衡启动。

网友:
不太懂启停的原理。是不是汽车电脑有也个跟电瓶检测器一样的功能,检测电瓶启动电流,电流达不到了就不启用启停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压问题,自动启停的EFB电平充电截至电压是16V而不是普通铅酸电池的14.4V.另外就是EFB电池充满电压是12.75V,12.6V就是略亏电了,汽车电池管理系统在电池亏电的情况下是禁用启停功能.汽车电平改装锂电真不是一个好想法,第一是成本问题,第二是高,低温性能和瞬间大电流没有EFB的好,更重要的是存在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