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自制测试电阻(附高精度电阻购买心得)

楼主(2020-12-12):
因为手里的过程表电阻输出时,在10kΩ以上档位用万用表测试时,不是很准确,所以准备自制几个标准电阻。
因为手里只有手持式万用表,所以电阻也不用上很精密的,目标采用0.1%精度25ppm或以下的电阻就可以了。
正好那个“送表商城”搞活动,送了电阻券,就选了1kΩ、10kΩ、100kΩ和1MΩ四种0.1%精度10ppm0805的,大概1块左右一个,总共不到¥15,下单时有个小告知,大致意思是“某规格元件没货时,有权更换为相近规格的元件”,当时也没当回事,就开始结账,这时发现同时送的快递券不能同时使用。。。就当花快递费买的吧。然后,没当回事的我立刻就被教育了。。。

1206的对做标准电阻影响不大,多少还占点便宜,那也不能立刻把另外一种换0402找补回去啊!如果1206还能凑合用的话,0402的对于没有显微镜的我,简直要瞎的节奏。。。
没办法,又从某宝店铺买了0.1%25ppm0805规格的电阻,每种50个总共20元包邮。两家到货后的照片:

毕竟温漂不一样,哪个划算,请自行比较。下面用电桥两线法挑选一下电阻,都是从每条取下的第一个,因为都是从大盘里剪下,基本可以认为是随机抽样的。因为测量时实在不好拍照,就把数值记录下来标到照片上了。

精度完全达标,考虑到电桥的精度,不知道真正精度能否再上个数量级。

虽然有一个踩线,但精度应该也没有问题。
测试电阻的载体选用的双联4mm香蕉头测试座,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线阻问题。

到手后,用撬棒从香蕉头一侧中间撬开。

撬开的样子。在PCB下面,靠近香蕉头一侧焊接电阻就可以了。

焊好后的半成品,中间用一根线飞了下,因为PCB上面有两颗电阻需要躲开。最后用B7000胶水粘上,当然也可以用胶条缠一圈。
最后附上测试图:

1kΩ测试

10kΩ测试

100kΩ测试

1MΩ测试
总结:这个电阻就是验证手持万用表电阻档的,因为没有标定,校准可能马马虎虎,当把尺子还可以。
如果要校准高位台表,请选用精密线绕或者金属箔低温漂电阻。

网友:
很不错,优质香蕉插引入的电阻误差可以认为在20mΩ以下,即使对于1kΩ的也小于5e-5,远小于电阻的标称1e-3,这已经是达到手持万用表电阻精度的极限了,所以4位半测出的误差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而校三位半则是绰绰有余。可以考虑用标准电阻以背对背的方式标定。

网友:
我直接拆了一个万用表里面的精密电阻排用!效果也很好啊

网友:
体积越大的电阻,理论上长稳越好
所以1206也有贵的道理

网友:
学习学习,以备后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一个双联4mm香蕉头测试座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一个双联4mm香蕉头测试座的链接吗

这个我有。要几个?可以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一个双联4mm香蕉头测试座的链接吗

已经PM给你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