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用全固态低功耗nas

楼主(2020-12-12):
N年前淘了两块微星的ms-9896 3.5寸工业主板,配置不错:d2550cpu,双intel82583v千兆网卡,一个msata接口,两个minipcie接口,板载一个SATA接口。现在这个配置已经落伍了,但n年前还是主流的。

楼主:
准备用足主板所有接口,淘了两块minipcie转msata的转接卡,把商标挡了,避免广告嫌疑。

楼主:
淘了三块三星的T5 2t移动硬盘拆盘用。

楼主:
拆开后全部贴上紫铜散热片

楼主:
主板上的sata接口也要利用起来,又买了块sm863的1.92t,为了尽量紧凑,把外壳锯掉了一半。

楼主:
铝合金做了块托板固定sm863

楼主:
把硬盘全部安装在主板上,并制作sata数据线

楼主:
机箱采用工业型材机箱,但面板得自己加工了。激光切割好的后面板。

楼主:
前面板安装了三个日本sepa4010超静音风扇。

楼主:
主板背后的MSATA插槽装好硬盘

楼主:
快完工的样子,盖上盖板。

楼主:
系统采用omv,稳定高效,开了个NFS服务给数字播放机。

楼主:
系统安装在三星的迷你U盘上,整机待机功耗不超15瓦,夏天温度也在可控范围内。双网卡配合GS
108T交换机开了端口汇聚,性能已经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
豪,壕,有钱人!

网友:
现在新平台新主板的功耗基本在10W以内。。。。。。
如果24小时开机,1年的电费基本就把新主板成本省下来了,所以如果是做nas或软路由,请直接购买新平台

楼主:
D2550基本就是10w左右,虽然性能有限,但对于单纯的SMB及NFS服务也已经足够了,千兆内网跑满还是妥妥的,本人没有视频转码等方面的需求。

楼主:
经济适用就ok了

网友:
不错哎,够小巧,功耗也不高。散热可以用单个12CM或者14cm大扇子,静音风流量也大

网友:
OMV感觉安装空间占用太大了~

楼主:
原本做这么小的意图就是想放在弱电箱内的,但担心夏天的热量会影响ssd寿命,最终还是放外面了事。omv安装好占用大约1g的空间,我用了个32g的三星fit u盘作为系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