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XT贴K9PKGY8S7M

楼主(2020-12-13):
之前论坛有用58H开成功过@fanallen ,58XT能开吗,我用58H里的参数复制到58XT里面是不行的,或者请教一下58XT里的ID要怎么添加?

我自己添加的,但识别不了

网友:
这个需要专门配置参数 自己改没有定义 你也搞不定啊

网友:
2258H开成功的案例应该是K9PKGY8S7A,K9PKGY8S7M这个颗粒目前参数都没有看到过,一字之差颗粒内部可能完全不一致!

网友:
既然你@我了,我表示没玩过这个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