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款格兰仕微波炉灯亮不加热的电路维修(Galanz WD750ASL23)

楼主(2020-12-13):
老微波炉--格兰仕WD750ASL23维修

家里用的微波炉用了快20年了,之前一直没有问题,前几天突然电没有反应,打开柜门里面照明灯亮和转盘会自动转,然后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因为面板数码管没有亮,所以检查主板供电

因为是数码管显示,单片机控制微波和烘烤时间的,一开始以为单片机故障了,又查了晶振

晶振看着好旧了怀疑是不起振了,想了一个办法,单片机下载程序时不是有频率看吗,那就拆下来搬到单片机开发板上看看,顺便看看频率

看了看频率,都正常,晶振正常,然后把它焊接回去

然后查单片机供电,网上找不到这个单片机资料,只能看线路是哪里供电,后来发现有一个脚,电压时有时无,数码管正常显示时有电压,故障时没有电压,跟踪线路,供电上连了一个三极管Q1,型号是C945,猜测是这个三极管作为单片机的稳压供电,上网查能用8050代换,换了一个新的8050上去,没有电压输出,后来在旧PCB上找到一个H945换上去(图中红框),恢复正常了。

整块主板:

最后新手有个问题问下大伙:供电稳压管c945为什么不能用8050代换,都是NPN型管而且耗散功率和耐压符合要求(此变压器整流后输出17v),难道是因为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
如果管子是正常的,这是不可能的。这管脚排列方式不对或者你滑焊接正确。

网友A:
亮灯会转,不加热直接检查高压保险和磁控管,你检查主板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灯会转,不加热直接检查高压保险和磁控管,你检查主板干嘛?

是的。你说得对!不解中。。。。。。

网友:
H945进口的型号 一般ECB
8050一般国产 引脚一般E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灯会转,不加热直接检查高压保险和磁控管,你检查主板干嘛?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上电不操作任何东西,打开柜门自动亮灯和转盘自动转,但是面板数码管没有任何显示,很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说得对!不解中。。。。。。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我意思是,上电后不做任何操作,打开柜门转盘就转灯也亮,透过空隙看里面风扇也转,但此时操作面板数码管是黑的没有显示,所以才想到检查控制部分

网友(2024-09-19):
这个变压器是多少W的  是铜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