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MSATA跳线求助

楼主(2020-12-13):
原厂是主控面两颗8CE的颗粒,总共16CE
现在贴的是4颗4CE的颗粒
这个板子居然没有跳线,
红圈部分都是0欧电阻
58XT跳线8个
没有丝印的板子跳4CE 4贴,及其难受

这个是原厂跳线下4贴4CE

网友A:
左边那两组的可能性更大,其实可以把颗粒拆了,量一下第二第四焊盘上的ce0和那几个跳线的关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两组的可能性更大,其实可以把颗粒拆了,量一下第二第四焊盘上的ce0和那几个跳线的关系就可以了。 ...

这个还真忘了,直接测量ce0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两组的可能性更大,其实可以把颗粒拆了,量一下第二第四焊盘上的ce0和那几个跳线的关系就可以了。 ...

难怪怎么跳都不行,原厂把第四片颗粒的 3 4 CE引线没有连接,连接上就行了,简直奔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怎么跳都不行,原厂把第四片颗粒的 3 4 CE引线没有连接,连接上就行了,简直奔溃了, ...

我一般搞不清楚的板子都会先测量一下CE和电压然后再贴颗粒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怪怎么跳都不行,原厂把第四片颗粒的 3 4 CE引线没有连接,连接上就行了,简直奔溃了, ...

请问你说的引线是指哪个地方,我有一块MSATA板也是怎么跳都少4个CE,是不是底部左右那两个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说的引线是指哪个地方,我有一块MSATA板也是怎么跳都少4个CE,是不是底部左右那两个电阻啊? ...

具体还是看板子吧,我这个板子折磨了我半天,引线在颗粒和主控中间,我当时看到板子走线想着怎么没有连接,试一试吧,就真么成功了,

网友(2022-03-26):
跳2/4/8/11可以试试,看过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