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请问,密封Typec公头,用什么胶比较好?

楼主(2020-12-13):
自己用莲花头改装了个工业风的数据线,目前用的AB胶... 感觉很麻烦, 还要混合搅拌.
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胶水?
704的胶固化后像橡胶一样软软的, 不知道是否适合固定这种经常触碰移动的东西.

网友:
要有强度还要柔韧性,建议考虑补鞋胶

网友:
粘挂钩用的结构胶也挺好使的,小支装的浪费少也方便!

网友:
B站好像看到有用那种滴胶的,很漂亮!

网友A:
AB胶要买那种确定绝缘的,我用AB胶做数据线,没过多久,短路了,拆开一看,两焊点间胶烧黑了。后来全改704胶了,足够软,有粘合力,能填充。补鞋胶估计不行,那东西填充效果太差。

网友:
我自制充电头都是用AB胶,目前没发现有其它更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要买那种确定绝缘的,我用AB胶做数据线,没过多久,短路了,拆开一看,两焊点间胶烧黑了。后来全改704 ...

你不在里面包热缩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要买那种确定绝缘的,我用AB胶做数据线,没过多久,短路了,拆开一看,两焊点间胶烧黑了。后来全改704 ...

我一般都是在焊点处打上一圈热熔胶防止位移做绝缘,再用热缩管包住线缆,最后才封进插头内

网友:
704专干这个

楼主:
704是密封不常移动的元件用的吧.

网友:
车用的免垫片密封胶试试看(卡夫特588密封胶),固化以后比704硬一点,反正感觉比704好多了

网友:
树脂胶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树脂最合适

网友B:
树脂胶 热熔胶 704都可以,上次买了10个t-c头,我用最多是热熔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脂胶 热熔胶 704都可以,上次买了10个t-c头,我用最多是热熔胶固定

热熔胶附着力很差,都抓不住固定物的. 一段时间就热胀冷缩开裂了.

网友:
已经做的很漂亮了。紫色头子,是可以过5A电流的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