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下 麻烦推荐个AP

楼主(2020-12-13):
大麦DW33D

中兴路由器E8820v2双频千兆路由器

除了这两个型号 还有其他比较合适的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看看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下挂二级路由 AP模式……

网友:
无线路由接无线路由的形式也行,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A:
做ap还是高通的。我咸鱼处理我烧剩下的有兴趣可以看看。wdr7500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ap还是高通的。我咸鱼处理我烧剩下的有兴趣可以看看。wdr7500就不错。

哈哈,我用的就是软路由加这个wdr7500V6版本做AP,信号很不错,拆开加散热片基本都没死机过,而且信号好的很,毕竟高通的芯片

网友:
k2p现在价格降下来了
红米ac2100
多出点钱就acrh17
再上去r7800

网友:
高恪ap就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ap还是高通的。我咸鱼处理我烧剩下的有兴趣可以看看。wdr7500就不错。

私我个闲鱼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私我个闲鱼链接!

闲麻烦我都下架了7500 或rt1200g+ 坛友65包邮没适配器。都要的话再给个wdr4310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麻烦我都下架了7500 或rt1200g+ 坛友65包邮没适配器。都要的话再给个wdr4310怎么样? ...

要一个就够了,我家没多大面积!

网友:
锐捷AP520 二手的一台在150左右!866+300M的速度一般家用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一个就够了,我家没多大面积!

说真的。搞个华为wifi6吧一个当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搞个华为wifi6吧一个当AP。

想法很好,但是我家还没有支持WIFI6的网络设备!

网友:
小米AX3600 桥接模式在当AP用路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好,但是我家还没有支持WIFI6的网络设备!

反正也不贵。我那俩倒给你我都嫌运费你不合适。不过现在河北是不用想发快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也不贵。我那俩倒给你我都嫌运费你不合适。不过现在河北是不用想发快递了。 ...

这就没办法了!随缘吧!

网友:
斐讯K3刷个官root版做AP,信号很好,除了耗电大一点,其它没有什么缺点了。台式机的话,再用一个K3刷官root中继上级的K3的5G信号当网卡使用,上传和下载性能秒杀目前市面上99.99%的无线网卡(亲测5G无线中继后上行和下行可以跑到112M左右,无线可以跑满千兆的一个组合),特别是不好布网线,又需要速度的地方。

网友:
我用华三 MSG360-4+WAP712C

网友(2021-01-15):
一直想买个R700,现在又想R750了;就是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