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黄花907更换烙铁芯后调温失效怎么破

楼主(2020-12-13):
黄花907烙铁芯坏了不发热,更换烙铁芯后,可以升温,但是不到工作温度就灭灯了,调温旋钮失效了,怎么调都感觉差不多60-70度就灭灯了。更换了两条烙铁芯都这个样子。不知道什么故障,请高手指点,怀疑是温控IC坏了。

网友:
前面4根线,温度探头接反没?

网友A:
接线没错,之前是怎么坏的?可能控制部分出问题了。测量一下MAC97A6可控硅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就这么几个元器件,都测量一遍就行了,之前没测试过烙铁芯的好坏吗?

网友:
我两套都是这么坏的,直接扔掉换了T12用了5年了,到现在头子都没换过

网友:
看看烙铁芯的热感应是不是跟原来的一样阻值

网友C:
黄花模式, 用了一次就不是黄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花模式, 用了一次就不是黄花了!

黄花闺女

网友:
这个线路板好像是假的,买了真的发热芯?

网友:
这个电位器啥款式的,怎么两边有凹槽,不是都是正方形吗!难道是日本的!!!

网友:
放个原理图,还是比较简单的,零件参数仅供参考

网友D:
1、毫伏档测量2脚电压是否可调;
2、2脚正常的话短接热电偶,正常的话加热灯会一直闪
这个电路易损件除了电位器外,就358、D2、可控硅,挨个排除下

网友E:
电位器呗,黄花原配的碳膜质量很差,测一下电位器外两脚和中间脚调节时阻值是否变化,变化是否平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毫伏档测量2脚电压是否可调;
2、2脚正常的话短接热电偶,正常的话加热灯会一直闪
这个电路易损件除了电 ...

大侠,用你的方法测试过了,短接热电偶后,led可以常亮,烙铁也可以加热至熔锡温度。这是否说明电路板没有问题,而是烙铁芯的热电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呗,黄花原配的碳膜质量很差,测一下电位器外两脚和中间脚调节时阻值是否变化,变化是否平顺 ...

电位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几个元器件,都测量一遍就行了,之前没测试过烙铁芯的好坏吗?

烙铁芯简单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热电偶和发热丝都有阻值,然后就上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错,之前是怎么坏的?可能控制部分出问题了。测量一下MAC97A6可控硅是否有问题。
...

感觉可控硅问题不大,因为不是led亮了不加热,是LED提前熄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用你的方法测试过了,短接热电偶后,led可以常亮,烙铁也可以加热至熔锡温度。这是否说明电路板没 ...

可以证明电路供电、358、可控硅都是好的。
可能的原因:1、热电偶损坏,由于你换了两个都这样,损坏可以排除。大致可以定性为不匹配,(电动势相对原装过高)是原装吗
2、358第二脚因为电阻阻值变大或者变小导致分压过低。正常2脚电压应该在8-20mv的样子。停止加热前3脚电压应该低于2脚电压的
3、不排除运放损坏一半的可能——即1-3脚运放实际不正常工作,由于短接热电偶拉低6脚,让运放右边部分正常工作。
如果2、3脚电压无明显异常,可以直接代换3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证明电路供电、358、可控硅都是好的。
可能的原因:1、热电偶损坏,由于你换了两个都这样,损坏可以排 ...

这两根是一起买的,淘宝买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店家的芯有问题了。

网友:
调整下电位器了,适配新烙铁芯的热电偶。